(信息论编码)信道容量迭代算法

楼主(2016-02-2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
{
register int i,j;
register int k;
int r,s;                     /*信道矩阵的行数和列数*/
float *p=NULL;
float *q=NULL;
float *d=NULL;
float *a=NULL;
float **p_ji=NULL;           /*二维数组p_yx存放信道矩阵*/
float C,u,max,t,IU;         /*C为信道容量*/
printf("the number of input information source:\nr=");   /*输入行数和列数*/
scanf("%d",&r);
printf("the number of output information source:\ns=");
scanf("%d",&s);

p=(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初始化需要用到的数组*/
q=(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d=(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a=(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p_ji=(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for(i=0;i<r;i++)
p_ji[i]=(float *)calloc(r,sizeof(float));

printf("Please matrix of channel:\n");   /*输入信道矩阵*/
for(i=0;i<r;i++)
{
  for(j=0;j<s;j++)
  {
   printf("p_ji[%d][%d]=",i,j);
       scanf("%f",&p_ji[i][j]);
      }
     printf("\n");
}

for(i=0;i<r;i++)   /*判断输入的信道矩阵是否符合概率分布*/
{
     t=0.0;
     for(j=0;j<s;j++)
     t=t+p_ji[i][j];
  if(t<=0.999999||t>=1.000001)
     {
      printf("Error!");
           exit(-1);
       }
}

for(i=0;i<r;i++)                       /*取初始概率为均匀分布*/
p[i]=1.0/r;
for(j=0;j<s;j++)                       /*计算输出信源概率分布q[j]*/
{
  q[j]=0;
     for (i=0;i<r;i++)
     q[j]=q[j]+p[i]*p_ji[i][j];
}

for(i=0;i<r;i++)   /*计算a[i]*/
{
  d[i]=0;
  for(j=0;j<s;j++)
  {
   if(p_ji[i][j]==0)
   d[i]=d[i]+0;
      else
      d[i]=d[i]+p_ji[i][j]*log(p_ji[i][j]/q[j]);
  }
  a[i]=exp(d[i]);
}

u=0.0;
for(i=0;i<r;i++)   /*计算u*/
u=u+p[i]*a[i];
C=log(u)/log(2.0);
max=a[0];
for(i=0;i<r;i++)
{
  if(a[i]>=max)
  max=a[i];
}
IU=log(max)/log(2.0);  /*计算IU*/

k=1;
while((IU-C)>=10e-6)       /*迭代计算*/
{      /*计算最佳输入分布p[i]*/
  for(i=0;i<r;i++)
       p[i]=p[i]*a[i]/u;
     for(j=0;j<s;j++)     /*计算输出信源的概率分布q[j]*/
     {
      q[j]=0;
         for (i=0;i<r;i++)
         q[j]=q[j]+p[i]*p_ji[i][j];
     }
     for(i=0;i<r;i++)     /*计算a[i]*/
     {
      d[i]=0;
      for(j=0;j<s;j++)
      {
       if(p_ji[i][j]==0)
        d[i]=d[i]+0;
          else
        d[i]=d[i]+p_ji[i][j]*log(p_ji[i][j]/q[j]);
      }
       a[i]=exp(d[i]);
     }
     u=0.0;
     for(i=0;i<r;i++)        /*计算u*/
        u=u+p[i]*a[i];
     C=log(u)/log(2.0);     /*计算IL*/
       max=a[0];
     for(i=0;i<r;i++)
     {
      if(a[i]>=max)
   max=a[i];
     }
     IU=log(max)/log(2.0);  /*计算IU*/
  k=k+1;
}

printf("The matrix of channel is:\n"); /*输出信道矩阵*/
for(i=0;i<r;i++)
{
  for(j=0;j<s;j++)
  printf("%.3f   ",p_ji[i][j]);
     printf("\n");
}
printf("The iteration number is:\nk=%d\n",k);     /*输出迭代次数*/
printf("The best inpu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n");  /*计算输出信源的概率分布q[j]*/
for(i=0;i<s;i++)
printf("%.3f   ",q[i]);
printf("\nThe capacity of the channel is:\nC=%fbit/symbol\n",C); /*输出信道容量*/
printf("The best inpu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n");     /*输出最佳输入分布*/
for(i=0;i<r;i++)
printf("%.3f   ",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