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论编码)Huffman编码

楼主(2016-02-2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huffman tree 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
float weight;
    int   flag;
  int   parent;
  int   lchild;
  int   rchild;
}huffnode;

void main(void)
{
  huffnode huff_node[50];         /*为huffman tree 定义了50个结点*/
  int huff_code[50][10],cd,d[10],a[50];
  int i,j,x1,x2,n,c,p;
  float m1,m2,temp,hx=0,L=0,sum=0;/*hx为信源熵,L为平均码长*/
  printf("the number of input information source:\nN=  ");      /*输入信源符号的个数*/
  scanf("%d",&n);
  for(i=0;i<=2*n-1;i++)   /*初始化huffman树各个结点的值*/
  {
   huff_node[i].weight=0;
    huff_node[i].parent=0;
    huff_node[i].flag=0;
    huff_node[i].lchild=-1;
    huff_node[i].rchild=-1;
   }
   printf("Please inpu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n");
   for(i=0;i<n;i++)    /*输入信源输入分布*/
   {
    printf("p[%d]=  ",i+1);
    scanf("%f",&temp);
    sum+=temp;
    huff_node[i].weight=temp;
    hx=hx-temp*3.332*log10(temp);  /*求信源的熵H(X)*/
   }

   if(fabs((sum-1))>0.00001) /*判断信源输入分布是否正确*/
   {
    printf("Error!");
    exit(-1);
   }

/*构建霍夫曼树(参考数据结构书)*/
  for(i=0;i<n-1;i++)
  {
    m1=m2=1.1;
    x1=x2=0;
    for(j=0;j<n+i;j++)
     {
      if(huff_node[j].weight<m1&&huff_node[j].flag==0)
      {
       m2=m1;
       x2=x1;
       m1=huff_node[j].weight;
       x1=j;
      }
      else
      if(huff_node[j].weight<m2&&huff_node[j].flag==0)
      {
       m2=huff_node[j].weight;
       x2=j;
      }

    }
         huff_node[x1].parent=n+i;
  huff_node[x2].parent=n+i;         /*将找出的两棵子树合并为一棵子树*/
  huff_node[x1].flag=1;
  huff_node[x2].flag=1;
  huff_node[n+i].weight=huff_node[x1].weight+huff_node[x2].weight;

  if(huff_node[x1].weight==huff_node[x2].weight)       /*如果值相等,则将其置于最上面*/
   {
    huff_node[n+i].lchild=x1;
    huff_node[n+i].rchild=x2;
   }
   else
   {
    huff_node[n+i].lchild=x2;
    huff_node[n+i].rchild=x1;
   }
}

/*求信源符号的huffman编码*/
  for(i=0;i<n;i++)
  {
   cd=n;
   c=i;
   p=huff_node[c].parent;
   while(p!=0)      /*为信源si编码*/
     {
         if(huff_node[p].lchild==c)    /*左孩子编码为0*/
     d[cd]=0;
        else
     d[cd]=1;    /*左孩子编码为1*/
     cd=cd-1;
     c=p;
     p=huff_node[p].parent;
     }
    cd++;
  for(j=cd;j<=n;j++)   /*存储信源si的huffman编码*/
  huff_code[i][j]=d[j];
  a[i]=cd;
  }

/*输出信源符号的huffman编码、信源熵和平均码长*/
  printf("\ninformaition source\thuffmancode\n");
  for(i=0;i<n;i++)
  {
    printf("p[%d]=%2.3f\t\t",i+1,huff_node[i].weight);/*输出信源分布*/
    for(j=a[i];j<=n;j++)
    printf("%d",huff_code[i][j]);              /*输出huffman编码*/
    /*求平均码长*/
    L=L+(n+1-a[i])*huff_node[i].weight;                /*(n-cd+1)表示的是信源符号si的码长*/
    printf("\n");
  }
  printf("\nH(X)=%.2f bit/Symbol\n",hx);/*输出信源熵*/
  printf("The average length of code is:\tL=%.2f\n",L);/*输出平均码长*/
  printf("The rate is:\tR=%.3f",hx/L);           /*输出编码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