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实现时钟的奇数分频

楼主(2016-02-23):
偶数倍分频通过计数器便可以实现,对于奇数倍分频,实现方法为:
产生N计数(N为奇数),在任意计数(>1 & <N)时翻转,实现占空比不为50%的N分频时钟。若是需要产生占空比为50%的N倍奇数分频,首先进行上升沿触发进行模N计数,计数到某一个值n时输出时钟进行翻转,然后再计数(N-1/2次,再次进行翻转得到一个占空比非50%奇数n分频时钟。同理,同时进行下降沿触发的模N计数,等计数到n时,输出时钟进行翻转,同样再计数(N-1/2次,输出时钟再次翻转生成占空比非50%的奇数n分频时钟。两个占空比非50%n分频时钟进行相或运算,即得到占空比为50%的奇数N分频时钟。
示例:
module odd_division(clk,rst,clk_out);
input        clk,rst;
output       clk_out;
reg[3:0]     count1,count2;
reg          clkA,clkB;

parameter    N = 5;//the number you want to divid into

assign clk_out = clkA | clk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count1 <= 1'b0;
clkA  <= 1'b0;
end
else if(count1 < (N - 1))
    begin
count1 <= count1 + 1'b1;
if(count1 < (N - 1)/2)
clkA <= 0;
else if (count1>=(N-1)/2)
clkA<= 1 ;
end
else
begin
clkA <= 0;
count1 <= 1'b0;
    end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count2 <= 1'b0;
        clkB  <= 1'b0;
    end
else if(count2 < (N - 1))
begin
count2 <= count2 + 1'b1;
if (count1<(N-1)/2)
clkB <= 0;
else  if(count2 >= (N - 1)/2)
clkB <= 1;
end
    else
begin
clkB <= 0;
count2 <= 1'b0;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