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自定义外设设计总结

楼主(2016-02-23):
这学期一个半月了都在学习自定义外设,开始时做最简单的从外设,到后来的主外设。一个接着一个做,已经完成了三个自定义外设的设计。
做了这几个外设后,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调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都一一解决了。
1、
Nios II 中IOWR和IORD函数默认是32位的。
IOWR(BASE,0,1):在基地址为base的存储器写入1,不管你开的存储器是8位或者16位的,默认都是32位格式的存储。若开设的是16位,则该使用IOWR_16DIRECT(base,0,1);写入下一个地址使用IOWR_16DIRECT(base,2,1)或者IOWR_16DIRECT(base+2,0,1)。对于8位的也是一样的。
IORD函数使用和IOER是类似的。
2、
Avalon slave文件中:
assign acc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000
assign cal_h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001
assign cal_l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010
assign nuc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011
assign nonuc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100
assign finish_reg_selected = avs_s1_address[2] & !avs_s1_address[1] & avs_s1_address[0]; //address 101
在reg.h文件中对应的是: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ACC(base)                 IORD_16DIRECT(base, 0)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ACC(base, data)        IOWR_16DIRECT(base, 0, data)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ACC_MSK                            (0x1)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ACC_OFST                          (0)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H(base)               IORD_16DIRECT(base, 2)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H(base, data)        IOWR_16DIRECT(base, 2, data)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H_MSK                      (0x1)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H_OFST                     (0)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L(base)               IORD_16DIRECT(base, 4)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L(base, data)         IOWR_16DIRECT(base, 4, data)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L_MSK                      (0x1)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CAL_L_OFST                     (0)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UC(base)                 IORD_16DIRECT(base, 6)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UC(base, data)           IOWR_16DIRECT(base, 6, data)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UC_MSK                        (0x1)
#define 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UC_OFST                       (0)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ONUC(base)               IORD_16DIRECT(base, 8)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NUC_CONTROLLER_NONUC(base, data)         IOWR_16DIRECT(base, 8, data)

这主要是因为设计的Slave总线数据时16位的,若直接使用IOWR和IORD会导致Slave总线的Address错误。若是32位的数据线,则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两个函数默认的就是偏移量直接做乘以4处理。
3、
片上ram是以字节存储的,所以,在设计主外设时,32位数据线的master,其地址对应的加4,16位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