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综合小结

楼主(2016-02-23):
一:基本
Verilog中的变量有线网类型和寄存器类型。线网型变量综合成wire,而寄存器可能综合成WIRE,锁存器和触发器。
二:verilog语句结构到门级的映射
过程性赋值:
过程性赋值只出现在always语句中。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就该赋值本身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对后面的语句有不同的影响。
建议设计组合逻辑电路时用阻塞赋值,设计时序电路时用非阻塞赋值。
过程性赋值的赋值对象有可能综合成wire,latch,和flip-flop,取决于具体状况。如,时钟控制下的非阻塞赋值综合成flip-flop。
过程性赋值语句中的任何延时在综合时都将忽略。
建议同一个变量单一地使用阻塞或者非阻塞赋值。 进位:
通常会将进行运算操作的结果比原操作数扩展一位,用来存放进位或者借位。如:
Wire [3:0] A,B;
Wire [4:0] C;
Assign C=A+B;
C的最高位用来存放进位。 IF:
如果变量没有在IF语句的每个分支中进行赋值,将会产生latch。如果IF语句中产生了latch,则IF的条件中最好不要用到算术操作。Case语句类似。Case的条款可以是变量。如果一个变量在同一个IF条件分支中先赎值然后读取,则不会产生latch。如果先读取,后赎值,则会产生latch。 设计时序电路时,建议变量在always语句中赋值,而在该always语句外使用,使综合时能准确地匹配。建议不要使用局部变量。 不能在多个always块中对同一个变量赎值

三:模块优化
  四、验证:

  1.  敏感表:
在always语句中,如果敏感表不含时钟,最好将所有的被读取的信号都放在敏感表中。
  2. 异步复位:
建议不要在异步时对变量读取,即异步复位时,对信号赎以常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