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的问题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楼主:
出现: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原因是JTAG已经被占用,当然不能再用JTAG操作啦!此时要保证CPU不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才能使用JTAG。
?解决方案:options for target---->Debug---->右上方---->use后面的setting按钮------>左上方Ort下面的JTAG变为SW即可

?
改成

网友A(2018-08-02):
您好我自己做的板子,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提是我没有复用JLINK的引脚,请问具体如何解决呢?

网友B(2017-08-07):
改过之后,还是不能是怎么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