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无线收发 51单片机INT0接收到的波形均正确,但高电平只有0.5v

楼主(2016-02-23):
51单片机INT0接收到的波形均正确,但高电平只有0.5v,现在单片机不能解码,有影响吗,为什么?求指导。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怎么感觉都有矛盾,INIT0接收到的波形正确,你是用示波器看的吗?你都说正确了怎么高电平有只有0.5V??

网友B:
TTL使用的电平。规定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所以单片机的INT0实际并没有检测到任何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怎么感觉都有矛盾,INIT0接收到的波形正确,你是用示波器看的吗?你都说正确了怎么高电平 ...

谢谢你,我用示波器看波形,检测INT0脚的高低电平跟发送的一致,但总解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