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Error: failed to execute 'F:\Embeded\Keil\C51\BIN\C51.EXE

楼主(2016-02-23):
一、现象
二、原因
软件安装路径与编译器的默认路径不同,所以编译器找不到执行文件。
三、解决方法
重新设置编译器的默认路径,使其指向你的安装文件。
Step1:

Step2:
Step3:

(注:此步骤中也可直接在Tool Base Folder中直接输入目标程序C51.exe的安装根目录)
Step4:

四、结果

网友A(2018-08-02):
十分感谢,成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