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L01的无线鼠标

楼主(2016-02-23):
RT,最近多了台笔记本,笔记本老是在宿舍跟实验室两边跑,实验室又有台式机,所以想把有线的鼠标、键盘改造成无线的,并且做个开关可以在笔记本跟台式机之间切换,这样我实验室就不用搞那么多鼠标了,有没有做过基于nRF24L01的无线鼠标或键盘的前辈?或者有没有什么有线改无线的方案?????

网友A:
以前搞过。。通过两个nRF24L01连接单片机,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pc。pc用vb写了一个鼠标键盘模拟软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