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仪性与多义性的问题

楼主(2016-02-23):
?图1

?图2

如图2所示,s_module.v 和o_module.v 的Pin_Out输出是共享着蜂鸣器资源,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就是“一个时期仅有一个输出”这个道理。为了有效协调Pin_Out的输出,就添加“选择器”来控制输出。
module sos_module
(
CLK,RSTn,Start_Sig,Done_Sig,Pin_Out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Start_Sig;
output Done_Sig;
output Pin_Out;
wire S_Done_Sig;
wire S_Start_Sig;
wire S_Pin_Out;
s_module U1
(
.CLK(CLK),
.RSTn(RSTn),
.Start_Sig(S_Start_Sig),
.Done_Sig(S_Done_Sig),
.Pin_Out(S_Pin_Out)
);
wire O_Done_Sig;
wire O_Start_Sig;
wire O_Pin_Out;
o_module U2
(
.CLK(CLK),
.RSTn(RSTn),
.Start_Sig(O_Start_Sig),
.Done_Sig(O_Done_Sig),
.Pin_Out(O_Pin_Out)
);
sos_control_module U3
(
.CLK(CLK),
.RSTn(RSTn),
.Start_Sig(Start_Sig),
.Done_Sig(Done_Sig),
.S_Start_Sig(S_Start_Sig),
.O_Start_Sig(O_Start_Sig),
.S_Done_Sig(S_Done_Sig),
.O_Done_Sig(O_Done_Sig)
);
reg Pin_Out;
always@(*)
if(S_Start_Sig) Pin_Out=S_Pin_Out;
else if(O_Start_Sig)Pin_Out=O_Pin_Out;
else Pin_Out=1'bx;
endmodule
在62~72 行是“选择器”Pin_Out 寄存器是用来驱动Pin_Out 输出(65 行)。在67 行
表示“任何时候都会变化”。然而S_Start_Sig 和O_Start_Sig信号,作为选择器的辨别信号。当S_Start_Sig 拉高时,是S_Pin_Out 驱动着Pin_Out输出,当O_Start_Sig 拉高的时候,是O_Pin_Out 驱动着Pin_Out 输出。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第70 行,每一个选择器都需要一个“默认状态”,如果没
有添加这一行,会出现很多编译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