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STM32单片机迎接明天面试(GPIO)

楼主(2016-02-23):
GPIO功能描述
每个普通I/O端口都有两个32位配置寄存器(GPIOx_CRL,GPIOx_CRH),两个32位数据寄存器(GPIOx_IDR和GPIOx_ODR),一个32位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一个16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RR)和一个32位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

所有端口都有外部中断能力。为了使用外部中断线,端口必须配置成输入模式。

GPIO锁定机制锁定机制允许冻结IO配置。当在一个端口位上执行了锁定(LOCK)程序,在下一次复位之前,将不能再更改端口位的配置。

外设的GPIO配置
通用定时器TIM2/3/4/5,输入捕获通道x需要配置成浮空输入。输出比较通道x需要配置成推挽复用输出。
外部触发时钟输入配置成浮空输入。

端口配置低寄存器(GPIOx_CRL),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用来配置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GPIO端口输入可以配置成 输入浮空 , 输入上拉 , 输入下拉 , 模拟输入 , 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 推挽式复用功能,开漏复用功能,输出模式可以配置最大速度10MHz,最大速度2MHz,最大速度50MHz三种。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这些位为只读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读出。读出的值为对应I/O口的状态。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这些位可读可写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操作,作用是输出数据。

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BSRR) 和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BRR)设置对应的ODRy位。

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锁定后的位再下次复位之前不能被改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