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COM口 USB-TTL RS-232 RS-485 不同标准 区别

楼主(2016-02-23):
有几个概念玩嵌入式的同志经常搞混。也不怨谁,现在的卖家为了一点可怜的销量都在故意混淆串口的概念。如果你发现本文有哪里含糊,或者任何一点有可能影响理解的地方,请留言,我会修正以便帮助后来的朋友。

Point(所有要点都在这,请仔细阅读):
1、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指的是串口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2、接线的时候,一般只接GNDRX(接收)、TX(发送)。不会接入Vcc等电源线,避免与目标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接线法则:主机的 TX 接目标设备的 RX ,主机的 RX 接目标设备的 TX,但是很多设计人员为了接线更为直观而故意颠倒标记 RX、TX ,如果有问题可以尝试交换RX、TX,不会烧坏设备 。)
3、PL2303、CP2102、FT232R芯片是用USB来扩展串口(TTL电平输出)的芯片,需要安装Windows驱动。
     (常用于笔记本增加串口,注意其兼容性不如板载串口。优先选择:FT232R >CP2102 > PL2303 )
4、MAX232芯片是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不同引脚实现TTL转RS-232或RS-232转TTL的功能。
     (TTL与RS232转换芯片很多很多,正向、逆向接口数量不同:比如:MAX202、SP213、MAX3232 )
5、TTL电平标准 是 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对地,标准数字电路逻辑)。
   RS-232电平标准 是正电平为0,负电平为1(对地高低,电压具体数值不敏感,甚至可以用高阻态)。
6、RS-485、RS-422 与RS-232类似,但是采用差分信号逻辑,更适合长距离、高速传输。这里略过不讲。

7、台式电脑后边带的D型9针插头(板载串口,公口),是RS-232电平标准的。可以通过MAX232转换为TTL电平。

串口、COM口:
COM口 即 串行通讯端口,简称 串口。这里区别于 USB的“通用串行总线”和“SATA”串行硬盘。
一般我们见到的是两种物理形式。D型9针插头(DB9)4针杜邦头 两种,早年的25针串口已被淘汰。

下图是常见的4针串口,在电路板上常见,经常上边还带有杜邦插针。
四针分别为:GND、TX、RX、VCC。其中GND可以通过焊盘接地判断出来,而VCC一般走线稍粗些。
由于是预留在电路板上的,协议可以有很多种,要看具体设备。

经验是:不管单片机也好、ARM也罢,这些芯片都是数字逻辑的,电平只有高和低,输出肯定是TTL电平的
如果你看到串口线从核心芯片直接连出来,未经其他芯片,那99%是TTL的,STC下载和中九升级都属此范畴。
我目前还未拆出过直接输出RS-232的数字逻辑器件。

下图就是D型9针串口(通俗说法,DB9),左为母口,右为公口。公口在台式电脑后边都可以看到。
     (VGA插头为三排插针,DB9只有两排。有些板载串口没有引出,主板找标记“RS232”的10脚牛角座既是)
     DB9接口的协议常用的只有三种:RS-232、RS-485和RS-422。绝不会是TTL电平,80%的可能性是RS-232。
9针串口的完整定义可以参考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5c170c6925c52cc58bd6be6e.html

**************************************分割线**************************************

下图是个USB转TTL串口的小板(TTL电平),可以用USB扩展出一个串口。芯片为PL2303HX。
淘宝卖家经常故意混淆各种串口,但是这个确实是可以给 STC单片机下载程序 和 升级中九盒子的。

这是另一种,CP2102芯片的,也是USB转串口(TTL电平)。据说比PL2303的好,实际使用中表现并不明显。
这个小板引出了芯片内置的LDO,多了个+3.3V 电源输出端,可以用于驱动小电流的负载设备。

上边介绍的都是USB转TTL电平的串口,如果目标设备上是RS-232串口(D型9针接口)咋弄?
再 串接一片 MAX232 转换成RS-232电平就行,一个MAX232内部有两个T,两个R,下图只用了一组T/R。

你也可以搭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来实现TTL转RS-232的功能,仔细看图有助于理解电平的概念。
     (注意下图中TTL端的GND与GND232隔离。MAX232内置了倍压电路来实现升压,所以不需要外接正负电源。)

当然,早有人想到了做一款成品。USB转RS-232串口。
仔细看下图(从右到左),USB经过PL2303转成了TTL串口(中间那四个窟窿可以引出),再经由MAX232转换为RS-232电平,9针串口引出。(公口,泛指所有带针的口,样子与台式电脑后边自带的串口相同。)

下面这是另一款:电平转换依旧用的是 MAX232 ,大同小异。
注意这个输出好像是母口,跟电脑后边的接口不同,千万不要买错性别。

进阶:MAX232只能转换两个T和两个R,无法实现完整的9针全串口电平转换,所以此类串口转接板只有TX、RX和GND三针有效,对于涉及到串口中其他控制线的目标设备不适用。(PL2303等芯片都转出了TTL电平的全部引脚,只不过MAX232只用到了TX和RX。若要全串口电平转换,MAX3232可以实现。)

你或许会买到如下图这种:看起来里边只有一个牛屎芯片的。
但是记住一点,只要是 D型9针串口,不会是TTL电平的,没特殊说明就默认是RS-232。
所以这根线,不管里边构造怎样的,是 USB转RS-232串口 的线,内置了电平转换芯片。
如果想用来给STC单片机下载或者升级中九盒子,需要额外再串接一个MAX232板子转换成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