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总结

楼主(2016-02-23):
总结:所以我想让8位的数据只输出其中6位没办法,只能输出4位(hX,h表示)或者只输出2位
一个h表示short,即short int两个h表示short short,即char(8位二进制)。%hhx用于输出char%hx用于输出shortint(16位二进制).
输出特殊字符
printf("\"");输出"
printf("\'");输出'
printf("\\");输出\

%x即按十六进制输出,英文字母小写,右对齐。
X有以下变化:英文字母变大写,如果输出字符不足两位的,输出两位宽度,右对齐,空的一位补0。超过两位的,所有位全部输出。

printf();
%x16进制小写字母%o8进制
2015年5月30日11:06:39:printf函数称为格式输出函数,其关键字最末一个字母f即为“格式”(format)之意。其功能是按用户指定的格式,把指定的数据显示到显示器屏幕上。
printf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printf函数是一个标准库函数,它的函数原型在头文件“stdio.h”中。
但作为一个特例,不要求在使用 printf 函数之前必须包含stdio.h文件。printf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输出表列)其中格式控制字符串用于指定输出格式。格式控制串可由格式字符串和非格式字符串两种组成。格式字符串是以%开头的字符串,在%后面跟有各种格式字符,以说明输出数据的类型、形式、长度、小数位数等。如:
  • “%d”表示按十进制整型输出;
  • “%ld”表示按十进制长整型输出;
  • “%c”表示按字符型输出等。
非格式字符串原样输出,在显示中起提示作用。输出表列中给出了各个输出项,要求格式字符串和各输出项在数量和类型上应该一一对应。
格式字符串在Turbo C中格式字符串的一般形式为:
   [标志][输出最小宽度][.精度][长度]类型。其中方括号[]中的项为可选项。
各项的意义介绍如下。
1) 类型
类型字符用以表示输出数据的类型,其格式符和意义如下表所示:
格式字符
意义
d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带符号整数(正数不输出符号)
o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不输出前缀0)
x,X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不输出前缀Ox)
u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
f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e,E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g,G
以%f或%e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c
输出单个字符
s
输出字符串

2) 标志
标志字符为 -、+、# 和空格四种,其意义下表所示:
标 志
意义
结果左对齐,右边填空格
+
输出符号(正号或负号)
空格
输出值为正时冠以空格,为负时冠以负号
#
对c、s、d、u类无影响;对o类,在输出时加前缀o;对x类,在输出时加前缀0x;对e、g、f类当结果有小数时才给出小数点。
3) 输出最小宽度
用十进制整数来表示输出的最少位数。若实际位数多于定义的宽度,则按实际位数输出,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则补以空格或0。
4) 精度
精度格式符以“.”开头,后跟十进制整数。本项的意义是:如果输出数字,则表示小数的位数;如果输出的是字符,则表示输出字符的个数;若实际位数大于所定义的精度数,则截去超过的部分。
5) 长度
长度格式符为h、l两种,h表示按短整型量输出,l表示按长整型量输出。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char

c, s[20];

        int

a=1234;

        float

f=3.141592653589;

        double

x=0.12345678912345678;

        strcpy(s, "Hello,World"

);

        c='\x41'

;

        printf("a=%d\n"

, a);

//按照十进制整数格式输出,显示 a=1234

        printf("a=%d%%\n"

, a);

//输出%号 结果 a=1234%

        printf("a=m\n"

, a);

//输出6位十进制整数 左边补空格,显示 a= 1234

        printf("a=d\n"

, a);

//输出6位十进制整数 左边补0,显示 a=001234

        printf("a=-\n"

, a);

//a超过2位,按实际输出 a=1234

        printf("a=%-6d\n"

, a);

///输出6位十进制整数 右边补空格,显示 a=1234

        printf("f=%f\n"

, f);

//浮点数有效数字是7位,结果 f=3.141593

        printf("f=6.4f\n"

, f);

//输出6列,小数点后4位,结果 f=3.1416

        printf("x=%lf\n"

, x);

//输出长浮点数 x=0.123457

        printf("x=.16lf\n"

, x);

//输出18列,小数点后16位,x=0.1234567891234567

        printf("c=%c\n"

, c);

//输出字符 c=A

        printf("c=%x\n"

, c);

//以十六进制输出字符的ASCII码 c=41

        printf("s[]=%s\n"

, s);

//输出数组字符串s[]=Hello,World

        printf("s[]=%6.9s\n"

, s);

//输出最多9个字符的字符串 s[]=Hello,Wor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