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光电耦合器)隔离总结

楼主(2016-02-23):
stm32的CAN波特率最高可达1Mbits/s,stm32的USART波特率最高可达4.5Mbits/s,6N137高速光耦的转换速率高达10Mbits/s,所以6N137可以用来对USART和CAN进行光耦隔离。

pc817是普通光耦,6N137(10Mbit)是高速光耦。一般通讯频率不高,可以使用pc817(最高80KHz)或者tl521(200KHz).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器件。光电耦合器分为两种:一种为非线性光耦,另一种为线性光耦。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弄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手特性曲线接进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彩电,彩显,VCD,DCD等等,将在图像画面上产生干扰。同时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在彩电,显示器等开关电源
维修中如果光耦损坏,一定要用线性光耦代换。
常用的4脚线性光耦有PC817A----C。PC111 TLP521等
常用的六脚线性光耦有:TLP632 TLP532 PC614 PC714PS2031等。
常用的4N25 4N264N35 4N36是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因为这4种光耦均属于非线性光耦。
以下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高速光藕型号:(100Kbit/s及以上的才叫高速光耦)
100K bit/S:
6N138、6N139、PS8703
1M bit/S:
6N135、6N136、CNW135、CNW136、PS8601、PS8602、PS8701、PS9613、PS9713、CNW4502、HCPL-2503、HCPL-4502、HCPL-2530(双路)、HCPL-2531(双路)
10M bit/S:
6N137、PS9614、PS9714、PS9611、PS9715、HCPL-2601、HCPL-2611、HCPL-2630(双路)、HCPL-2631(双路)
光耦合器的增益被称为晶体管输出器件的电流传输比 (CTR),其定义是光电晶体管集电极
电流与LED正向电流的比率(ICE/IF)。光电晶体管集电极电流与VCE有关,即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可控硅型光耦还有一种光耦是可控硅型光耦。例如:moc3063、IL420;它们的主要指标是负载能力;例如:moc3063的负载能力是100mA;IL420是300mA;
光耦的部分型号型号规格 性能说明
4N25 晶体管输出
4N25MC 晶体管输出
4N26 晶体管输出
4N27 晶体管输出
4N28 晶体管输出
4N29达林顿输出4N30 达林顿输出4N31达林顿输出4N32 达林顿输出4N33达林顿输出4N33MC达林顿输出4N35 达林顿输出4N36 晶体管输出
4N37 晶体管输出
4N38 晶体管输出
4N39 可控硅输出
6N135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6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7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8达林顿输出6N139 达林顿输出MOC3020 可控硅
驱动输出MOC3021 可控硅
驱动输出MOC3023 可控硅
驱动输出MOC3030 可控硅
驱动输出MOC3040 过零触发
可控硅
输出MOC3041 过零触发
可控硅
输出MOC3061 过零触发
可控硅
输出MOC3081 过零触发
可控硅
输出TLP521-1 单光耦TLP521-2双光耦TLP521-4 四光耦TLP621四光耦TIL113 达林顿输出TIL117TTL逻辑输出PC814单光耦PC817 单光耦H11A2 晶体管输出
H11D1 高压晶体管输出
H11G2 电阻达林顿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