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引脚图 基准电压 驱动方式 DAC芯片特性

楼主(2016-02-24):
TLC5615引脚图
TLC5615 DAC芯片
左边:接收MCU发出的digit信号
右边:输出处理后的analog信号

芯片特性

1:高阻态输入
希望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对基准电压信号的get

2:建立时间
spi输入digit信号,cs产生一个上升沿,启动芯片将数字量转变成模拟的时间。

芯片可以支持最高1/12.5 =80k转换率

TLC5615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

1:可以是电阻分压的方式
Vcc分一半给芯片做Vref

2:外接电压基准芯片
电压基准芯片:4.096v
为什么多是这样的值?2的n次方。

    我们知道,MCU输入的数字值是2的n次方,这样芯片输出的电压值是可以在运算中除尽,不需要四舍五入。

TLC5615驱动方式:

TLC5615驱动方式

DIN伴随SCLK引脚,输入串行数据。

数据输入,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网友A(2020-12-17):
它这个器件是有16位和12位数据传输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分辨这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