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识别三角波

楼主(2016-02-24):
如何用ad识别三角波

网友A:
得到峰值比较简单,对采过来的信号逐个比较,取出最大值就可以;有效值那要在单位时间内对样值的平方求累加,再开平方;至于频率,可以做FFT,去除直流取最高的谱线;识别波形那就有点复杂了,暂时没有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