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ETR引脚进行脉冲计数程序

楼主(2016-02-24):
今天早上开始做项目中的测速部分,采用3144E开关型霍尔传感器数字输出,只要单片机采集模块输出的脉冲个数,从而即可计算出速度。折腾了一下下,现在写下思路。

首先总结下STM32外部脉冲ETR引脚:
TIMER1-----PA12
TIMER2-----PA0
TIMER3-----PD2
TIMER4-----PE0
其他大家有需要再查数据手册的引脚图即可。
这边使用使用定时器TIM1的ETR输入引脚PA12作为采集脉冲输入引脚,定时器TIM1是16位可自动装载初始值的高级计数器,使能GPIO和TIM1时钟后,把GPIO口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自动重装初始值和分频系数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置,这边开启更新中断TIM_IT_Update,查了数据手册后发现中断向量号是TIM1_UP_IRQn,并不是TIM1_IRQn。
初始化代码
void TIM1_Counter_Init(u32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er;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使能TIM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er.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er.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er.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er);
//timer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1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1, 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5);//5次采样滤波  外部时钟模式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避免第一次自动进入中断一次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TIM_SetCounter(TIM1,0);//设置计数初值
TIM_Cmd(TIM1,ENABLE); //使能定时器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u8 overflow_cnt=0;//溢出次数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overflow_cnt++;
printf("\r\n*********测速计数溢出***********\r\n");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一开始,中断服务函数名称写错成TIM1_IRQHandler,导致没有进入中断,看了下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函数名发现定时器1有好几个中断函数,于是便看了下数据手册的说明,才发现是错了,改正后,程序正常。
主函数那边printf("CNT:%d\r\n",TIM_GetCounter(TIM1));获取计数值,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再用小磁钢在模块旁边甩动,一开始小磁钢的方向放错了,导致计数值一直没增加,改用按键输入脉冲调试了一会想到会不会是因为磁场方向问题,换了下小磁钢的方向,计数值就增加了,哎。

因为用了delay函数延时显示避免刷屏,所以有点跳数了,不过数值还是正确的。

网友A(2017-04-12):
我也在做速度检测,求大神完整程序

网友B(2018-06-05):
测出脉冲值后怎么算速度啊

网友C(2018-08-12):
引用 网友B:
测出脉冲值后怎么算速度啊

定时读取数值,求差值就是速度

网友D(2018-09-20):
进不了中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9-12-10):
楼主,请问TIM2的配置不一样吗?我这么配置 读取的数据一直为0呢
void TIM2_Int_Init(void)                                                //配置 TIM2_CH1_ETR 为外部脉冲计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GPIOA,使能AFIO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ENABLE);                //默认 TIM2_ETR 端口为 PA0, 不需要映射
    //配置TIMER2作为计数器
                TIM_DeInit(TIM2);                //缺省模式

    //初始化定时器2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器2更新中断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外部时钟输入2,上升沿触发,无滤波

    TIM_SetCounter(TIM2,0);        //清楚计数器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

}

网友F(2020-03-24):
按照楼主的配置是进不了中断的。。。。

网友G(2020-08-12):
void TIM8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8_ETR_GPIO_Init(void)        //PA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8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8);

                TIM8_NVIC_Ini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000;//¼Æêyμ½65000¾í½øèëÖD¶Ï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8,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8,TIM_IT_Update,ENABLE );

                TIM_SetCounter(TIM8, 0);
                TIM_Cmd(TIM8, ENABLE);
}
我的TIM8_ETR实际输入频率到50Khz以后就乱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2021-05-07):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TIM2的配置不一样吗?我这么配置 读取的数据一直为0呢
void TIM2_Int_Init(void)                                                //配置 TI ...

兄弟,解决没有,我可以进入中断,在串口读到中断次数没问题,但串口上显示的脉冲也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