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测试

楼主(2016-02-24):
    前几天测试了下蓝牙模块,记录下,本次测试了HC-05和HC-06两个模组,HC-05是主从一体,HC-06是主机或从机在出场时已经固化的,由于卖家给的HC-06的文档有点问题,看不太清,而且之前有测试过HC-05模组,我一开始误以为HC-06的AT命令跟HC-05是兼容或者说相同的,折腾了一下发现跟预想的不同,于是便网上找到了HC-06的文档,发现二者的AT命令略有差别。
【模组的差别】
     HC-05嵌入式蓝牙串口通讯模块(以下简称模块)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命令响应工作模式和自动连接工作模式,在自动连接工作模式下模块又可分为主(Master)、从(Slave)和回环(Loopback)三种工作角色。当模块处于自动连接工作模式时,将自动根据事先设定的方式连接的数据传输;当模块处于命令响应工作模式时能执行下述所有AT命令,用户可向模块发送各种AT指令,为模块设定控制参数或发布控制命令。通过控制模块外部引脚(PIO11)输入电平,可以实现模块工作状态的动态转换。

     HC-06嵌入式蓝牙串口通讯模块(以下简称模块)的主机出厂的时候,是没有对任何从机记忆的,这个时候,只要主机和从机的密码一致,就可以配对。但是,主机配对过一次之后,就记忆住了最后一次配对的从机地址了,只要主机上电,就会自动地不停地搜索从机,直到找到为止。如果主机的PIN26脚被高电平触发,就会清空所记忆的从机地址,变为任意地址都允许配对的情况,此时只要密码一致,就可以配对。用户可以根据这个特性设计主机是该指定地址配对,还是任意地址配对。
【AT命令的差别】
    HC-06模组进入AT指令的方法:给模块上电,不配对的情况下,就是AT 模式了。指令间隔1S 左右。注意:HC-06命令后不加回车换行,命令不可小写。
出厂参数:波特率9600N81,名字HC-06,密码1234
1)测试通讯
发送:AT(返回OK,一秒左右发一次)
返回:OK
2)改蓝牙串口通讯波特率
发送:AT+BAUD1
返回:OK1200
发送:AT+BAUD2
返回:OK2400
1---------1200
2---------2400
3---------4800
4---------9600(默认就是这个设置)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A---------460800
B---------921600
C---------1382400
设置超过115200 后用电脑无法使用,要用单片机编程于高于115200 才能使用此波特率和重新发AT 命令设低波特率用AT命令设好波特率后,下次上电使用不需再设,可以掉电保存波特率。
3)改蓝牙名称
发送:AT+NAMEname
返回:OKname
参数name:所要设置的当前名称,即蓝牙被搜索到的名称。20 个字符以内。
例:发送AT+NAMECUC_IOT
返回OKname
这时蓝牙名称改为CUC_IOT
参数可以掉电保存,只需修改一次,名字不可超过20 个字符。
4)改蓝牙配对密码
发送:AT+PINxxxx
返回:OKsetpin
参数xxxx:所要设置的配对密码,4个数字,此命令可用于从机或主机。从机是适配器或手机弹出要求输入配对密码窗口时,手工输入此参数就可以连接从机。主蓝牙模块搜索从机后,如果密码正确,则会自动配对。
例:发送:AT+PIN8888
返回:OKsetpin
这时蓝牙配对密码改为8888,模块在出厂时的默认配对密码是1234。参数可以掉电保存,只需修改一次。
    HC-05模组进入AT 指令的方法:给模块上电,不配对的情况下,按下按键或者置高EN引脚就是进入AT 模式了。指令间隔1S左右。注意:HC-05命令后须加回车换行,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HC-05的AT命令较多,附上文档的下载地址:HC-05蓝牙模块AT指令集
    【串口模块用到的引脚定义】:
1、PIO8连接LED,指示模块工作状态,模块上电后闪烁,不同的状态闪烁间隔不同。
2、PIO9连接LED,指示模块连接成功,蓝牙串口匹配连接成功后,LED长亮。
3、PIO11模块状态切换脚,高电平-->AT命令响应工作状态,低电平或悬空-->蓝牙常规工作状态。
4、模块上已带有复位电路,重新上电即完成复位。
    【测试阶段】
    两个模组分别使用两个USB转串口模块,接好VCC和GND,TXD和RXD交叉对接。先测试HC-05模组,将模组连接好后接入电脑USB口,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发送令"AT\r\n",返回"OK\r\n",模组正常工作。
设置为主机模式:发送字符“AT+ROLE=1\r\n”,成功返回“OK\r\n”
设置配对密码:
发送字符“AT+PSWD=8899\r\n”,成功返回“OK\r\n”
此时模组指示灯闪烁状态,说明处于无连接状态,现在先拔掉模组。
   接着测试HC-06模组,将模组连接好后接入电脑USB口,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发送令"AT",返回"OK",模组正常工作。
设置配对密码:发送字符“AT+PIN8899”,成功返回“OK”。
此时模组指示灯闪烁状态,
说明处于无连接状态,现在我们重新插上HC-05模组,发现两个模组指示灯闪烁几次后长亮,说明我们两个模组已相互连接上了。
使用两个串口调试助手互发数据,模组均正常通信,至此模组测试正常,下一步就是写程序来完成项目所需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