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5.10软件仿真教程以及解决软件仿真无法识别引脚端口问题

楼主(2016-02-24):
第一步,编译程序,查看编译输出窗口,没有报错,也没有警告,再点击调试按钮

第二步,设置要查看的引脚端口,点击Setup

第三步,点击插入

第四步,输入要查看的引脚,例如GPIOA_Pin_0引脚,则输入PORTA.0,注意,A后面有一个小数点,而且都是大写,不能是小写

此刻会出现一个错误,软件无法识别我们设置的端口引脚

点击图中所示的按钮,设置工程

点击Debug标签,转到设置Debug界面,修改里面的文本

修改为如图所示文本,其中两个方框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微控制器型号而改动

设置完成后点击OK
重新设置要查看的端口引脚,点击空白部分,设置完成后,点击Close

重新回到调试界面,点击全速运行,点击图中的auto使用自动捕获信号功能,即可看到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