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4个串口的使用库函数

楼主(2016-02-24):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想用STC15系列来作为控制芯片,主要看中它的功能还比较丰富,尤其是有四个串口资源,在8位单片机中算是少有,但是开发起来就发现官方提供的库里面只提供了两个串口的库函数,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的使用相对复杂(要先用结构填一堆参数),本人读了下代码还有一些隐患。

相比现在比较火热的Arduino,51系列单片机的易用性差了好大的一截,宏晶的老大应该在开发易用方面下点功夫。

能给开发者提供一个傻瓜式的调用函数是最好的,串口用到现在,其实参数基本固定了。

常用的协议就是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位,常用的波特率考虑两个就够了,一个是9600,一个是115200。

基于使用最方便的考虑,本人写了一个调用相对简单的库,供大家参考。

本文中的函数库写采用的是同步方式,每次都是等待发送完毕后才返回;读则取采用异步,如果没有数据则返回-1;

好了,开发者最好的语言是代码,下面就贴代码

首先是xyusart.h文件,引用了stc官方库的config.h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STC15WxxxxS4 系列4串口使用函数库
//开发者,北京创世星辰机器人科技,星辰李
//本程序遵循GPL协议,转载请保留注释和出处
//2016.1.5
#ifndef __XYUSART_H
#define __XYUSART_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AUD9600   0  //波特率9600
#define BAUD115200 1   //波特率115200
//只有一种模式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只有两种传输速率9600和115200,简化调用者的使用,引脚都使用默认引脚
void S1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1  P3.0->RXDP3.1->TXD
void S2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2  P1.0->RXD2P1.1->TXD2
void S3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3  P0.0->RXD3P0.1->TXD3
void S4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4  P0.2->RXD4P0.3->TXD4

void S1_send(u8 c); //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2_send(u8 c); //串口2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3_send(u8 c); //串口3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4_send(u8 c); //串口4发送一个字节

short  S1_read();  //串口1,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S2_read();  //串口2,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S3_read();  //串口3,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S4_read();  //串口4,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endif

文件中注释已经把用法写得相当清楚,比如S1_init(BAUD9600)代表初始化串口1,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位,波特率9600;

然后是xyusart.c文件

//STC15WxxxxS4系列4串口使用函数库
//开发者,北京创世星辰机器人科技,星辰李
//本程序遵循GPL协议,转载请保留注释和出处
//2016.1.5

#include "xyusart.h"
#define S3RI  0x01           //S3CON.0
#define S3TI  0x02           //S3CON.1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define S4RI  0x01           //S4CON.0
#define S4TI  0x02           //S4CON.1

void S1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1  P3.0->RXDP3.1->TXD
    u32baudrate;
if (baud)
  baudrate=115200;
else
  baudrate=9600;

    SCON = 0x50;
    AUXR |= 0x40;
    AUXR &=~0x01;
TMOD = 0x00;

    TL1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
    TH1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8;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2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2  P1.0->RXD2P1.1->TXD2
    u32baudrate;
if (baud)
  baudrate=115200;
else
  baudrate=9600;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UART
T2L = (65536 - (MAIN_Fosc/4/baudrate));
    T2H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8;
AUXR &= ~(1<<3);
AUXR |=  (1<<2);
AUXR |=  (1<<4);
   // AUXR |= 0x14;
    IE2 |= 0x01;
    EA = 1;
}

void S3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3  P0.0->RXD3P0.1->TXD3
    u32baudrate;
if (baud)
  baudrate=115200;
else
  baudrate=9600;
    S3CON = 0x50;
    T3L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
    T3H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8;
    T4T3M |= 0x02;
    T4T3M |= 0x08;
    IE2 |= 0x08;
    EA = 1;

}

void S4_init(u8 baud){ //初始化串口4  P0.2->RXD4P0.3->TXD4

    u32baudrate;
if (baud)
  baudrate=115200;
else
  baudrate=9600;

    S4CON = 0x50;
    T4L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
    T4H = (65536 -(MAIN_Fosc/4/baudrate))>>8;
    T4T3M |= 0x20;
    T4T3M |= 0x80;
    IE2 |= 0x10;
    EA = 1;

}

void S1_send(u8 c){//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
  SBUF = c;
  while (!TI);
  TI = 0;
  return ;

}

void S2_send(u8 c){ //串口2发送一个字节

   S2BUF = c;
   while (!(S2CON &S2TI));
   S2CON &= ~S2TI;
   return ;
}

void S3_send(u8 c){ //串口3发送一个字节
   S3BUF = c;
   while (!(S3CON &S3TI));
   S3CON &= ~S3TI;
   return ;
}
void S4_send(u8 c){ //串口4发送一个字节
   S4BUF = c;
   while (!(S4CON &S4TI));
   S4CON &= ~S4TI;
   return ;
}

short  S1_read(){  //串口1,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c;
  if (RI)
  {
     c=SBUF;
     RI=0;
  }
  else
    c=-1;
   return c;
}

short  S2_read(){  //串口2,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c;
  if (S2CON & S2RI)
  {
     c =S2BUF;
     S2CON&= ~S2RI;
  }
  else
     c =-1;
  return c;
}
short  S3_read(){  //串口3,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c;
  if (S3CON & S3RI)
  {
     c =S3BUF;
     S3CON&= ~S3RI;
  }
  else
     c =-1;
  return c ;

}
short  S4_read(){  //串口4,读一个字节,返回>0表示成功读取数据,返回-1表示没有读到数据,数据放在c中
  short c;
  if (S4CON & S4RI)
  {
     c =S4BUF;
     S4CON&= ~S4RI;
  }
  else
     c =-1;
  return c ;
}

使用例子:

#include "xyusart.h"

#incoude "config.h"  //来自于stc15的库函数

void main()

{

   short c;

   unsigned char d;

    S1_init(BAUD9600);

    while(1){

       c=S1_read(); //读取串口1

       if (c>=0){ //将读到的字节回送串口1

           d= c & 0xff;

          S1_send(d);

        }

     }

}

本次写的库函数是查询读和同步写的方式,不够完善,有空的话,把它完善成中断方式,并带读写缓冲的库。

网友A:
前段时间弄15,单个串口怎么弄都行,但一但两个串口同时工作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啥问题,还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