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64RD 单片机介绍

楼主(2016-02-24):
1.    SST89E564RD单片机介绍
SST89E564RD 是美国SST公司推出的一款内嵌89C52核的单片机,除具有89C52的所有资源外,还增加了768字节的XRAM(地址范围100H-2FFH);增加了64K Block0 的Flash(地址范围:0000H-FFFFH),原89C52 的8KFlash 为Block1,占用10000H-11FFFH的地址空间。出厂时SST89E564RD 中已经固化与Keil 连接的仿真软件SoftICE,该Firmware 与Keil 一起可将C 或汇编生成的代码通过串口直接下载到Block0 中,且可在线调试,该软件占用Block1 的前4K 和Block0 的后1KFlash 空间,调试时占用串口和定时器2。
SST89E564RD 单片机的主要特性如下:
(1)8位8051 兼容MCU 核,内置大容量的Flash 存储器,指令、开发工具和芯片封装等与Intel 8051 系列单片机完全兼容。
(2)SST89E564RD 单片机晶振频率最高可达40M。
(3)总共1KByte(256Byte+768Byte)的内部RAM。
(4)内置的Flash 存贮器分为两个Block,一个为64KByte 的Block0(地址范围0000H-FFFFH),另一个为8K Flash 的Block1(地址范围10000H-11FFFH)。
(5)支持外部扩展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地址范围均为64K。
(6)内置3个16 位的定时/计数器。
(7)一个全双工增强的UART。
(8)最多可以有8个中断源,并可以设定为4个优先级。
(9)4个8 位并行I/O 口。
(10)可编程的看门狗。
(11)SPI串行接口。
(12)标准工作时,12 个振荡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并可以将一个指令周期设置为6 个振荡周期,从而使指令执行速度提高1 倍。
(13)兼容TTL和CMOS 逻辑电平。
(14)掉电检测。
(15)双DPTR寄存器。
(16)低功耗模式。
2. SST89E564RD 单片机双列直插和PLCC 封装的引脚排列图如下:

3. SST89E564RD 单片机在系统可编程(ISP)的使用
SST89E564RD 单片机具有在系统可编程(ISP)特性,单片机在用户系统上即可直接下载/烧录用户程序,不需要将单片机从电路板上拆下再用通用编程器编程,并且可以直接将用户程序代码下载进单片机进行仿真调试,查看运行结果,使用非常方便,因而可以省去购买仿真器和通用编程器。
SST89E564RD 单片机在销售之前已经将ISP 引导程序烧录进单片机内部,配合PC 端的控制程序(SSTEasyIAP11F.exe)即可将用户的程序代码通过串口下载进单片机,不需编程器,也不需将单片机从电路板拔下来。
4. 1K bytes RAM的使用
普通89C51单片机系列单片机的内部RAM只有128 字节,89C52 单片机系列单片机的内部RAM 有所增加,为256 字节。SST 公司的SST89E564RD 内部则有1K 字节的RAM,在89C52 单片机核原有的256 字节内部RAM 基础上另外扩展了768 字节内部RAM(地址范围:100-3FF),是否允许访问该768 字节RAM由新增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的EXTRAM位的值决定,该位为0允许访问内部扩展的768字节的RAM,该位为1 则禁止访问。关于内部1K 字节的RAM 的使用说明如下:
(1)对于低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范围00-7F),可直接寻址或间接寻址。
(2)对于高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范围80-FF),只能间接寻址。
(3)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地址范围80-FF),只能直接寻址。
(4)EXTRAM位清0,允许访问内部扩展的RAM,单片机复位后该位为0,ANL EXTRAM,#11111101B
(5)EXTRAM位置1,禁止访问内部扩展的RAM,此时只能访问片外的RAM,OR EXTRAM,#00000010B
(6)写芯片内部扩展的768/256 字节RAM
在允许访问内部扩展的RAM 时,可以通过以下指令写内部扩展的的768 字节的RAM。
MOV DPTR,#address
MOV A,#value
MOV @DPTR, A
可以通过以下指令写内部扩展的前256 字节的RAM。
MOV Ri,#address
MOV A,#value
MOV @Ri, A
(7)读芯片内部扩展的768/256 字节RAM
在允许访问内部扩展的RAM 时,可以通过以下指令读内部扩展的的768 字节的RAM。
MOV DPTR,#address
MOV A, @DPTR
可以通过以下指令写内部扩展的前256 字节的RAM。
MOV Ri,#address
MOV A, @ Ri

网友A(2018-11-08):
我手上有一片,用SSTEasyIAP11F.exe无法连接电脑,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B(2019-04-19):
应该是芯片被调成softice程序监控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