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LPC901/902/903简介

楼主(2016-02-24):
1. 概述
P89LPC901/902/903是一款单片封装的微控制器,适合于许多要求高集成度、低成本的场合,可以满足多方面的性能要求。P89LPC901/902/903采用了高性能的处理器结构,指令执行速度6倍于标准80C51器件。P89LPC901/902/903集成了许多系统级的功能,这样可大大减少元件的数目和电路板面积并降低系统的成本。
2、管脚配置
3、产品比较

4、管脚描述--P89LPC901

管脚描述--P89LPC902

管脚描述--P89LPC903

5、特殊功能寄存器—P89LPC901

注:
* 特殊功能寄存器可位寻址。
#从80C51特殊功能寄存器修改而来或新增加的寄存器。
-保留位,必须写入‘0’。
§ 只有当BRGCON中的BRGEN为0时,才可对BRGR1和BRGR0进行写操作。当BRGEN=1时,写入其中任意一
个,结果将是不可预知的。
SFR中的无效位(标有“-”的位)总是为“X”(未知)。除非特别指明,否则不要向这些位写入1,因为它们可能在将来扩展用于其它功能。这些位的复位值均为0,读出来的值不可知。
1). 上电复位后所有的I/O口都仅为输入(高阻)状态。
2). RSTSRC寄存器反映P89LPC901/902/903复位的原因。在上电复位时,所有复位源标志都清零(POF和BOF除外)。上电复位值为xx110000。
3). 看门狗复位时WDCON复位值为111001x1,即PRE2-PRE0全1,WDRUN=1,WDCLK=1。看门狗复位时,WDTOF=1;上电复位时,WDTOF=0。其它复位不会影响WDTOF。
4). 上电复位时,TRIM寄存器初始化为出厂时的配置。其它复位不会引起TRIM寄存器的初始化。
5). 上电复位是唯一影响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复位。
6、存储器结构

7、端口配置

8、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