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10xx系列 1T 单片机简介

楼主(2016-02-24):
STC11/10xx系列 1T 单片机简介
1. 增强型8051 CPU,1T,单时钟/ 机器周期,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2. 工作电压:STC11Fxx 系列电压:5.5V-4.1V/3.7V(5V单片机)STC11Lxx系列电压:3.6V-2.4V/2.1V(3V 单片机)STC10Fxx 系列电压:5.5V-3.8V/3.4V(5V 单片机) STC10Lxx 系列电压:3.6V-2.4V/2.1V(3V 单片机)
3. 工作频率范围:0 -35MHz,相当于普通8051 的0~420MHz
4. STC11F/Lxx 系列单片机用户应用程序空间: 1/2/3/4/5/6/8/16/20/32/40/48/52/56/60/62K字节
STC10F/Lxx系列单片机用户应用程序空间:2K / 4K / 6K / 8K /10K / 12K /14K 字节
5. STC11 系列单片机 :RAM 为1280字节或256字节。STC10 系列单片机 :RAM 为512字节或256字节
6. 通用I/O口(40/36 个),复位后为:准双向口/ 弱上拉(普通8051 传统I/O 口)
可设置成四种模式:准双向口/ 弱上拉,推挽/强上拉,仅为输入/高阻,开漏
每个I/O 口驱动能力均可达到20mA,但整个芯片最大不要超过100mA
7. ISP (在系统可编程)/IAP(在应用可编程),无需专用编程器,无需专用仿真器
可通过串口(RxD/P3.0,TxD/P3.1)直接下载用户程序,数秒即可完成一片
8. 有EEPROM 功能
9. 看门狗
10. 内部集成MAX810 专用复位电路(晶体频率在24MHz 以下时,要选择高的复位门槛电压,如4.1V以下复
位,晶体频率在12MHz 以下时,可选择低的复位门槛电压,如3.7V 以下复位,复位脚接1K 电阻到地)
11. 内置一个对内部Vcc 进行掉电检测的掉电检测电路,可设置为中断或复位
5V 单片机掉电检测门槛电压为4.1V/3.7V 附近,3.3V 单片机掉电检测门槛电压为2.4V 附近
12. 时钟源:外部高精度晶体/ 时钟,内部R/C 振荡器
用户在下载用户程序时,可选择是使用内部R/C 振荡器还是外部晶体/ 时钟
常温下内部R/C 振荡器频率为: 4MHz ~ 8MHz
精度要求不高时,可选择使用内部时钟,但因为有制造误差和温漂,以实际测试为准
13. 2 个16位定时器(与传统8051 兼容的定时器/ 计数器,16 位定时器T0 和T1),STC11xx/STC10xx 全系列都有1 个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故不必用T2 做为波特率发生器,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做串口通讯的相关使用说明及示例程序
14. 3 个时钟输出口,可由T0 的溢出在P3.4/T0 输出时钟,可由T1 的溢出在P3.5/T1 输出时钟,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可以在P1.0口输出时钟(部分型号无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详情请参阅单片机选型一览表)
15. 外部中断I/O 口有5路,支持传统的下降沿中断或低电平触发中断
Power Down(掉电)模式可由外部中断唤醒,INT0/P3.2, INT1/P3.3, INT/T0/P3.4,INT/T1/P3.5,
INT/RxD/P3.0(或INT/RxD/P1.6)
16. PowerDown(掉电)模式可由内部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唤醒(STC11xx 系列有此功能,STC10xx 无此功能),也可由上面提到的外部中断口中断唤醒,由于INT/RxD 支持下降沿中断,故也可支持远程通信唤醒
17.一个独立的通用全双工异步串行口(UART),做主机时可以当2 个串口使用
[RxD/P3.0,TxD/P3.1]可以切换到[RxD/P1.6,TxD/P1.7],通过将串口在P3 口和P1口之间来回切换,将1个串口作为2个主串口分时复用,可低成本实现2个串口,当然有其局限性
18.工作温度范围: -40 - +85℃(工业级) /0 - 75℃(商业级)
19.封装:LSSOP14/SOP16/DIP16/DIP18/SOP20/DIP20/LSSOP20/PDIP-40/LQFP-44/PLCC-44(暂时尽量不要选PLCC44)SOP16/DIP16 有12 个I/O 口,SOP20/PDIP20/LSSOP20 有16 个I/O口,LQFP44 有40 个I/O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