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4 74hc245引脚图 中文资料

楼主(2016-02-24):
74HC244 是一款常见的驱动信号芯片,常用于各种单片机mcu系统中,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流很小而244芯片就是用来放大电流,他是具有三态输出的八路缓冲器和线路驱动器,他与74HC245的唯一区别是 74HC244是单向的,数据只能从A端流向Y端,而74HC245则是双向的。他们的驱动能力相同。
74HC244也常常用于隔离,比如单片机和并口等设备直连理论上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几根I/O口接并口线,但如果电路板没做好,可能会连带把计算机并口烧坏,所以要加个74HC244芯片隔离一下。
74HC244 是CMOS电路,74ls244是双极晶体管型电路,二者的特性差别很大,LS器件是淘汰型,尽量不要选用。
74HC240,74HC241,74HC244为同一系列的产品,他们的区别很小在引脚及其功能方面下面的中文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74hc244管脚图

1 74244逻辑引脚功能图
引脚功能:
1A1~1A4,2A1~2A4 输入端
/1G, /2G
三态允许端(低电平有效)
1Y1~1Y4,2Y1~2Y4
输出端
真值表:

L =低逻辑电平
H =
高逻辑电平
X =
高或低的逻辑电平
? =
高阻抗
推荐工作参数:
符号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VCC
电源电压
4.75
5
5.25
V
VIH
输入高电平电压ViH
2
V
VIL
输入低电平电压ViL
0.8
V
IOH
输出高电平电流IOH
-15
mA
IOL
输出低电平电流IOL
24
mA
TA
工作温度
0
70

电气参数:
符号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单位

VI
输入钳位电压
VCC = Min, II = -18 mA
-1.5
V

HYS
Hysteresis (VT+ - VT-)
VCC = Min
0.2
0.4
V

VOH
输出高电平电压
VCC = Min, VIH = Min VIL = Max, IOH = -1 mA
2.7
V

VCC = Min, VIH = Min VIL = Max, IOH = -3 mA
2.4
3.4

VCC = Min, VIH = Min VIL = 0.5V, IOH = Max
2

VOL
输出低电平电压
VCC = Min VIL = Max
IOL = 12mA
0.4
V

IOL = Max
0.5

IOZH
输出高阻态时高电平电流
VIH = Min
VCC = Max
VIL = Max VIH = Min

VO = 2.7V
20
μA

IOZL
输出高阻态时低电平电流
VO = 0.4V
-20
μA

II
最大输入电压时输入电流
VCC = Max
VI = 7V
0.1
mA

IIH
输入高电平电流
VCC = Max
VI = 2.7V
20
μA

IIL
输入低电平电流
VCC = Max
VI = 0.4V
-0.5
-200
μA

IOS
输出短路电流
VCC = Max (Note 3)
-40
-225
mA

ICC
电源电流
VCC = Max, Outputs Open
Outputs HIGH
13
23
mA

Outputs LOW
27
46

Outputs Disabled
32
54

74hc245中文资料
74hc245是一种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驱动器,三态输出八路收发器,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比如说51单片机的io口本身的驱动电流较小但所带的负载很大,这种时候就可以使用74hc245来增强io口的驱动能力,下面介绍一下74hc245的管脚图等资料.

74hc245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