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F008无线遥控 中文资料

楼主(2016-02-24):
MICRF008 技术说明
一、概述
MICRF008 是 Micrel 公司QwikRatioTM 系列超外差接收器的最新成员,工作在 UHF 频段,支持键控通断OOK调制,适用于各种低速率无线遥控领域它是一款真正的单片”天线入,数据出接收器,射频和中频等各种调节均在芯片内部完成,应用简单,所需外围元件极少,可大大降低无线系统成本和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特征:
1)      完整的单片UHF接收器
2)      300MHz~440MHz ISM 频段
3)       数据速率可达4.8kbps
4)      自动调谐无需手工调节
5)      天线射频后向辐射极低
6)      标准CMOS逻辑接口
7)      外围元件极少
8)      可替代超再生接收器使用
9)      产品性能可靠寿命长
10)   PCB 面积极小
二、典型应用电路
图1 典型应用电路
三、引脚定义

四、引脚功能说明:
序号
名称
功能
1
SEL0
带宽选择 置0(输入)   设置选定的解调滤波器带宽 内部上
拉为VDD
2
ANT
天线输入射频输入端 高阻抗 内部交流耦合  通过匹
配网络接天线
3
VDD
电源输入正端通过一个低 ESL 和低ESR 的去耦电容接至VSS端  连线应尽量短
4
CTH
外接数据限幅电容外接元件,提取解调波形的直流平均值
作为内部数据限幅比较器的基准
5
DO
数据输出输出CMOS兼容的数据信号输出
6
VSS
电源输入负端输入接射频地
7
CAGC
外接自动增益控制电容外接元件实现在片自动增益控制
8
REFOSC
外接参考振荡器外接元件/输入内部调谐的时钟基准 通过陶瓷谐振器或晶振接VSS   或用 AC 耦合方式输入峰峰值为0.5V 的时钟信号
五、技术参数

六、天线

  应该说明的是1/4波长天线用于初步的测试尚可,但不能用于最终的产品设计,这是因为1/4波长天线只有在PCB上地位面尺寸与天线长度相当的状态下才能最好的工作,小的地位面导致 1/4波长单极天线很不稳定,任何物体靠近都会改变天线的阻抗,当天线不能直立或有物体接触天线时,1/4波长天线会完全失去作用。半波长偶极天线和1/8波长单极天线比较适合于小地位面的方案。1/8波长天线尺寸近似为1/4波长天线的一半,非常适合小体积方案,它也不像 1/4波长天线对靠近效应那么敏感。但1/8波长天线阻抗中含有电抗元素,进行阻抗匹配的时候应考虑在内,半波长偶极天线尺寸近似为1/4波长天线的一倍也不需要大的地位面。
七、CTH电容选择
要正确计算CTH 的值,数据信号前必须有一个与数据格式类似的前同步信号,它们有相同的bit周期和占空比,如果数据没有前导码则应选用较大的电容值例如1微法或2.2微法。如果数据有前导码则CTH 可以准确的计算得出,以保证接收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数据格式有变化的速率,则CTH应按最小的速率计算并通过距离测试优化,求CTH 的值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求出数据Bit周期和参考振荡器频率
参考振荡器频率是射频载波频率的1/129,而bit周期就是一高一低两电平经过的时间。
2. CTH 可由下式计算

其中
1REFOSC 是参考振荡频率单位MHz
2Bit 周期单位是秒s为曼彻斯特编码波特率的倒数
3CTH的单位是F
4给出常用频率下的CTH值,如前所述数据要有前同步码。
4   各种频率和波特率下CTH 的建议值

波特率Hz
频率MHz
1000
2400
4800
315
82nF
39nF
18nF
390
100nF
47nF
22nF
418
120nF
47nF
22nF
433.92
120F
47nF
22nF
八、CAGC电容选择
CAGC的功能是用一个足够大的电容来减小 AGC 控制电压的纹波,建议的容值在1微法到10微法之间,可由死区噪声和射频信号由强到弱的恢复时间决定。在需要快速充电的情况下,大电容C2 另一端可接至VDD这样可将充电时间加快10倍,但缺点是AGC 端的纹波噪声会注入VDD线路。
5给出的不同波特率下的CAGC 值可通过接收器工作距离测试进一步优化。

九、参考振荡器频率
芯片内部考必茨Colpitts 振荡器要产生参考振荡器频率需要在REFOSC端接上一个谐振元件陶瓷谐振器或晶振均可。选择陶瓷谐振器是因为它价格较低,而且MICRF008BM工作在扫频模式下不必要晶振的那样的精度,市面上陶瓷谐振器的精度一般在0.5%对MICRF008BM来说已经足够了。
参考振荡频率可由下式计算表6给出常用谐振器的频率。

其中
1REFOSC为参考振荡频率单位MHz
2fc为射频载波频率单位MHz
6 参考振荡器频率
频率MHz
REFOSCMHz
315.0
2.44
390.0
3.02
418.0
3.24
433.92
3.36
十、SEL0-设置解码器带宽
SEL0用于设置解码器的带宽,当将SEL0接地时解调器带宽被置为最小值当SEL0
浮置内部拉高或接VDD解调器带宽被置为最大值。解调器带宽是射频载波频率的函数。
7为常用射频载波频率下的解调器带宽。
7 解调器带宽

射频载波频率MHz
SEL0
315
390
418
433.92
0
1.6kHz
2.0kHz
2.2kHz
2.4kHz
1
3.6kHz
4.0kHz
4.4kHz
4.8kHz

为了决定选用什么样的解调器带宽必须知道编码器发射信号的绝对最小脉冲宽度。数据格式的不同NRZ,Manchester ,PWM等等数据码型的脉冲宽度也不同,最小脉冲宽度是在编码器发到发射器输入端的信号中,信号为高电平时的最小脉冲宽度。解调器带宽可由下式计算:

十一、数据格式

十二、噪声抑制
噪声抑制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来实现,一般首选软件因为用软件实现噪声抑制会更灵活更可靠成本更低,但需要花时间和资源去开发各种软件,如果选用硬件实现噪声抑制可在CTH端接入电阻如测试电路中R1和R2,两者可选其一或全选,当选用一个电阻的时候电阻值应根据噪声抑制水平和当没有射频信号输入时DO端是否要保持高或低电平来选择。一般在10M以内。当选用两个电阻时可以实现更精确控制的噪声抑制,使用电阻的缺点是会降低接收器的灵敏度,减小解调器带宽CTH计算式也不再成立,只能通过经验确定。另一个用硬件实现噪声抑制的办法是令R1在10M到6.8M之间,在DO端和比较电路之后加一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可用一电容实现如测试电路中C6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可设定为接近VDD/2,输入接到DO端。
十三、电源滤波
强烈建议在 VDD端加去耦电容,测试电路中电容为0.1微法,测试电路中未画出EMI电感即丝印图中的L1它可以在开关电源电路中对VDD电源进一步滤波,在射频电路设计时应将射频地和数字地分开,射频VDD和其他电源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