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串口应用及A/D转换

楼主(2016-02-24):
(一)STC12C2052 系列单片机简介
STC12C2052 系列单片机是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兼容8051内核的单片机,是高速/低功耗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全新的流水线/精简指令集结构,其特点是:
1.增强型 1T流水线/ 精简指令集结构 8051 CPU
2.工作电压:2.4V -3.8V / 3.4V - 5.5V
3.工作频率范围:0 - 35MHz,相当于普通8051 的0~420MHz
4.用户应用程序空间512 /1K / 2K / 3K / 4K / 5K 字节
5.片上集成 256字节RAM
6.15 个通用I/O 口,复位后为:准双向口/ 弱上拉
可设置成四种模式:准双向口/弱上拉,推挽/强上拉,仅为输入/高阻,开漏
7.EEPROM 功能
8.共2个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
9.PWM(2 路)/PCA(可编程计数器阵列)
10.ADC, 8 路8位精度
11. 通用异步串行口(UART)
12. SPI 同步通信口, 主模式/ 从模式
13.看门狗
14.内部集成 R/C振荡器,精度要求不高时可省外部晶体
15.ISP/IAP
16.工作温度范围: 0 -75℃ / -40 -+85℃
17.封装: PDIP-20,SOP-20(宽体),TSSOP-20

STC12C2052AD 系列带A/D转换的单片机在P1 口,有8 路8 位高精度的高速A/D 转换器,速度可达100KHz。P1.7 - P1.0 共8 路电压输入型A/D,可做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按键扫描、频谱检测等。上电复位后P1 口为弱上拉型I/O 口,用户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将8 路中的任何一路设置为A/D 转换,不需作为A/D 使用的口可继续作为I/O 口使用。需作为A/D使用的口需先将其设置为高阻输入或开漏模式。在P1M0、P1M1 中对相应的位进行设置。

ADC_START: 模数转换器(ADC)转换启动控制位,设置为“1”时,开始转换
ADC_FLAG: 模数转换器转换结束标志位,当A/D转换完成后,ADC_FLAG =1。

STC12C2052AD 系列单片机内部有256 字节常规的RAM。器件的内部常规数据存储器由3 部分组成:
1.低128字节RAM(00H~7FH),可直接和间接寻址, 用“MOV”和“MOV@Ri”
2.高128字节RAM(80H~FFH),间接寻址,用“MOV@Ri”
3.特殊功能寄存器(80H~FFH),只可直接寻址, 用“MOV”
由于高128字节RAM 和SFR(特殊功能寄存器)占用相同的地址,因此高128 字节RAM 空间必须用间接寻址(MOV @Ri)来区分。特殊功能寄存器(80H ~FFH),只可直接寻址(用“MOV”)来区分。尽管R AM和SFR的地址相同,但它们在物理上是独立的。
(一)STC12C2052 系列单片机应用实例
;下面是利用STC12C4052AD单片机A/D转换器采集数据,通过串口收到的TPH值决定是几个通道采集数据,"AA"双通道,"CC"三通道,默认一个通道,每采集完128个数据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主机,主机收到数据后显示波形,STC12C4052AD单片机比STC12C2052AD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大,其它相同。
                     ORG0000H
AJMP MAIN;转入主程序
                       ORG 0003H ;外部中断P3.2INT0入口地址
                       RETI
                       ORG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23H
                       LJMP S
                    WDT_CONTR   EQU0C1H
                    ADC_CONTR  EQU 0C5H   ;A/D转换寄存器
                    ADC_DATA  EQU  0C6H  ;8A/D转换结果寄存器
                    P1M0 DATA 91H
                    P1M1 DATA 92H
                    TPHDATA 30H ;根据TPH值决定是几个通道采集数据,"AA"双通道
                    ADC_Channel_1_Result    EQU 33H   ;1通道A/D转换结果
                    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0 EQU11100000B    ;;B7=power,B6B5=speed,B4=flag,B3=start;B2B1B0=ch0-ch7 000P1.0作为A/D输入,000P1.0输入
                    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1 EQU 11100001B  ;001P1.1作为A/D输入
                    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2 EQU 11100010B  ;010P1.2作为A/D输入
MAIN:                MOV  ADC_CONTR, #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0
                     ; SETB IT0 ;设定INT0de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MOV SCon,#50h; 方式1,REN=1.SM0SM1SM2REN,TB8RB8TI,RI
                      MOV TMOD,#21H;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
                      MOV TH1,#0FFH;0E6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1200BPS预置初值)24.576=12800
                      MOV TL1,TH1;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1200BPS预置初值)
                      MOV PCON,#80H ;SMOD=1倍频
                      MOV  TH0, #10H  ;3.6864M最大定时213.3ms1000h定时200ms
                   MOV   TL0, #00H
                      SETB TR1;启动定时器T1
                    ;  MOV WDT_CONTR ,#25H;;;;;;看门狗设置使能
                      MOVP1M0,#10000111b     ; P1M0=0 P1M1=0双向口   P1M0=1 P1M1=0输入口   P1M0=0 P1M1=1推挽输出20ma
                      MOV P1M1,#01111000b

                      MOV A,#0H
                      MOV R0,#80H
                      MOV R2,#128
CLEAR:               MOV @R0,A
                      INC R0
                      INC A
                      DJNZ R2,CLEAR
                      CALL YSC
                      CALL YSC
                      MOVTPH,#22D     ;4个正弦波=11
                      SETB EA
                      SETBES
DS18B10:              MOV A,TPH
                      XRLA,#0AAH      ;根据TPH值决定是几个通道采集数据,"AA"双通道
                      JZ DS18B2
                      MOV A,TPH
                      XRLA,#0CCH      ;根据TPH值决定是几个通道采集数据,"CC"三通道
                      JZ DS18B3

DS18B20:              JBP3.7,DS18B10                ;单通道采集数据
                      CLR EA
                      MOV R0,#80h;CLR EA
                      MOV R2,#128
                      ;ACALLADC_Power_On             ;ADC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模拟电源
                      JB P1.7,DS17                   ;根据p1.7 选择AD通道
                      ACALLSet_ADC_Channel_1        ;设置 P1.1 作为A/D转换通道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1
                      AJMP DS18B
DS17: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0
                      ACALL CH0
DS18B:                ACALLGet_AD_Result            ;测量电压并且取A/D转换结果
                      MOV   A,ADC_Channel_1_Result  ; AD 转换结果
                      MOV @R0,A;
                      INC R0
                      ; JNB P1.7 ,DS18
                      ACALL YS
DS18:                 DJNZ R2,DS18B
                      CALL FXL1
                      ; MOV   ADC_CONTR,#10000000B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SETB EA
                      SJMP DS18B20

DS18B2:               JBP3.7,$                       ;双通道采集数据
                      CLR EA
                      MOV R0,#80h;80H--0FFH128RAM
                      MOV R2,#128
DS2:                  MOV A, ADC_CONTR
                      JB ACC.0, DS1
                      ACALLSet_ADC_Channel_1        ;设置 P1.1 作为A/D转换通道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1
                      AJMP DS18B1
DS1: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0
                      ACALL CH0
DS18B1:               ACALLGet_AD_Result        ;测量电压并且取A/D转换结果
                      MOV   A,ADC_Channel_1_Result  ; AD 转换结果
                      MOV @R0,A;
                      INC R0
                      ; ACALL YS
                      DJNZ R2,DS2
                      CALL FXL1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SETB EA
                      SJMP DS18B10;DS2

DS18B3:               JBP3.7,$                       ;三通道采集数据
                      CLR EA
                      MOV R0,#80h;CLR EA
                      MOV R2,#128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2
                      ACALL CH0
DS18B4:               ACALLGet_AD_Result        ;测量电压并且取A/D转换结果
                      MOV   A,ADC_Channel_1_Result  ; AD 转换结果
                      JZ DS18B5
                      SUBB A,#64H
DS18B5:               ADD A,#32H
                      MOV @R0,A;
                      INC R0
                      ACALLYS      ;TPH=CCH
                      DJNZ R2,DS18B4
                      CALL FXL1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CALL YSC
                      SETB EA
                      LJMP DS18B10;

S:                    PUSH ACC
                         PUSHPSW
                        PUSH04H
                        PUSHDPH
                        PUSHDPL
                      CLR   ES
S1:                   SETB REN
                      JNBRI,$         ;判断特征字
                      CLR RI
                      MOV A,SBUF
                      MOV TPH,A
                      POP DPL
                        POPDPH
                        POP04H
                        POPPSW
                        POPACC
SOVER:               SETB ES
                      RETI

FXL1:                MOV R0,#80H
                     MOV R2,#128D
FXL1B:               MOVSBUF,@R0
                     JNB TI,$
                     CLR TI
                     INC R0
                     JB P3.7,$
                     DJNZ R2,FXL1B
                     RET
;--------------------------------------------------------------
ADC_Power_On:
                     PUSH  ACC
                     ORL   ADC_CONTR,#80H          ;A/D转换电源
                     MOV   A, #20H
                     ACALLDelay8  ;A/D转换电源后要加延时,1mS以内就足够了
                     POP   ACC
                     RET
;-------------------------------------------------------------
Set_ADC_Channel_1:
                     MOV   ADC_CONTR,#ADC_Power_On_Speed_Channel_1  ;选择P1.1作为A/D转换通道
CH0:                 MOV   A,#05H   ;更换 A/D 转换通道后要适当延时, 使输入电压稳定 ;以后如果不更换 A/D 转换通道的话, 不需要加延时
                     ACALLDelay8    ;切换 A/D 转换通道,加延时20uS200uS就可以了,与输入电压源的内阻有关 ;如果输入电压信号源的内阻在10K以下,可不加延时
                     ;ACALL DELAY20US
                     RET
;----------------------------------------------------------
Get_AD_Result:
                     PUSH ACC                      ;入栈保护
                     MOV   ADC_DATA, #0
                     ORL   ADC_CONTR,#00001000B    ;启动 AD 转换
                     NOP   ;在对ADC_CONTR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后,要加4个空操作延时,才能够正确读到ADC_CONTR的值
                     NOP   ;
                     NOP   ;
                     NOP   ;
Wait_AD_Finishe:
                     MOV   A,#00010000B            ;判断 AD 转换是否完成
                     ANL   A, ADC_CONTR
                     JZ   Wait_AD_Finishe         ;AD 转换尚未完成, 继续等待
                     ANL   ADC_CONTR,#11100111B    ;0 ADC_FLAG, ADC_START , 停止A/D转换
                     MOV   A, ADC_DATA
                     MOV  ADC_Channel_1_Result,A  ;保存 AD 转换结果
                     POP   ACC
                     RET
;---------------------------------------------------------------
Delay8:
               PUSH 02                       ;将寄存器组0 R2入栈
               PUSH 03                       ;将寄存器组0 R3入栈
               PUSH 04                       ;将寄存器组0 R4入栈
               MOV   R4, A
Delay_Loop0:
               MOV   R3,#100;200             ;2 CLOCK  ---------------------+
Delay_Loop1:                   ;                             |
               MOV  R2,#249             ;2 CLOCK ------+             |
Delay_Loop:                    ;              | 1002 CLOCK   |200406CLOCK
               DJNZ  R2,Delay_Loop       ;4CLOCK       |             |
               DJNZ  R3,Delay_Loop1      ;4 CLOCK ------+             |
               DJNZ  R4,Delay_Loop0      ;4 CLOCK  ---------------------+
               POP   04
               POP   03
               POP   02
               RET
;----------------------------------------------------------------

YS:             MOV     7EH,   TPH;#64H
YS1:            MOV     7FH,   #40D;0FFH
YS2:            DJNZ    7FH,   YS2
                DJNZ    7EH,   YS1
                RET
YSC:            MOV     7EH,   #0FFH
YSC1:           MOV     7FH,   #0FFH
YSC2:           DJNZ    7FH,   YSC2
                DJNZ    7EH,   YSC1
                RET

             end

网友A(2019-12-24):
有c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