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的程序

楼主(2016-02-25):
u8  get_key_state (void)
{
    if (get_key_joy_sel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SEL;
    if (get_key_joy_down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DOWN;
    if (get_key_joy_left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LEFT;
    if (get_key_joy_right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RIGHT;
    if (get_key_joy_up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UP;
    if (get_key_user_button == 0)
        return KEY_VALUE_URSER_BUTTON;
    if (get_key_tamper_button == 0)
        return KEY_VALUE_TAMPER_BUTTON;
    if (get_key_wake_up_button == 1)
        return KEY_VALUE_WAKE_UP_BUTTON;

    return 0x00;
}

int  main (void)
{
    u8  key_value_buf;

    led_init();                                    /* LED初始化                                           */
    key_init();                                    /* 按键初始化                                          */
    led_all_on();

    while (1)
    {
        key_value_buf = get_key_state();

        if (key_value_buf > 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
            switch (key_value_buf)
            {
                case KEY_VALUE_JOY_SEL:
                     a1=1;
                     break;
                case KEY_VALUE_JOY_UP:
                     a1=2;
                     break;
                case KEY_VALUE_JOY_LEFT:
                     a1=3;
                     break;
                case KEY_VALUE_JOY_RIGHT:
                    a1=4;
                     break;
                case KEY_VALUE_JOY_DOWN:
                     a1=5;
                     break;
                case KEY_VALUE_URSER_BUTTON:
                     a1=6;
                     break;
                case KEY_VALUE_TAMPER_BUTTON:
                    a1=7;
                     break;
                case KEY_VALUE_WAKE_UP_BUTTON:
                     a1=8;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这是一个按键例程上的程序,看的不太明白,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当有按键按下,get_key_state (void)返回相应的按键值赋给 key_value_buf,不同按键按下,给a1值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有按键按下,get_key_state (void)返回相应的按键值赋给 key_value_buf,不同按键按下,给a1值就不同

前面的按键程序是怎么走的呢,比如说这两句
if (get_key_joy_sel == 0)
        return KEY_VALUE_JOY_SEL;

如果此按键按下,按键值返回是0吗?在主函数里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用的是检测是否大于零,不应该都是零吗?

网友A:
KEY_VALUE_JOY_SEL,KEY_VALUE_JOY_UP。。。这几个应该是常量,程序前面应该声明的。get_key_joy_sel是对应按键的变量,当相应按键按下时,它就等于0,函数get_key_state()就返回相应的常量KEY_VALUE_JOY_SEL。主函数再根据KEY_VALUE_JOY_SEL常量给a1赋对应的值1。
其实这程序写得有点罗嗦了,可以在if()语句后直接给a1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VALUE_JOY_SEL,KEY_VALUE_JOY_UP。。。这几个应该是常量,程序前面应该声明的。get_key_joy_sel是对 ...
if (key_value_buf > 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按键按下不都应该是0吗?如果按下又怎么判断大于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按键按下不都应该是0吗?如果按下又怎么判断大于0呢?

key_value_buf是get_key_state ()的返回值KEY_VALUE_JOY_SE常量,所以是大于0的,按键按下的值放在 if (get_key_joy_sel == 0)的get_key_joy_sel 变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value_buf是get_key_state ()的返回值KEY_VALUE_JOY_SE常量,所以是大于0的,按键按下的值放在 if (g ...

哦,有点明白了,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value_buf是get_key_state ()的返回值KEY_VALUE_JOY_SE常量,所以是大于0的,按键按下的值放在 if (g ...

嗯,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