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stc15f104w程序烧不进去 总显示调节频率

楼主(2016-02-25):
stc15f104w程序烧不进去,总显示调节频率?哪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你频率选的多少? 我记得应该是要11M的, 还有最高速度尽量别太高 2400 或者4800试试

网友B:
换成4800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C:
下载硬件连线可能有问题!软件既有初步连接,数据相互传输可能存在问题,所以下载软件不断在调整。按照手册推荐下载线路仔细检查一下。手头最好有一个官方的下载写入器(也不贵)。遇到异常时,如果使用官方下载写入器可正常下载写入,可排除所下载器件、下载软件运行等其它问题,专心找自己系统的问题!

网友D(2021-08-30):
你用什么工具烧录?  说明一下,104w一四脚供电  3.0、3.1IO口是 TXD RXD

网友E: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或波纹较大 缺少去耦电容,导致无法高波特率下载。

网友F:
降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G:
你有没有把P3.2和 P3.3下次启动时,低电平才能下载程序这个选项勾选,如果选了你下次下载程序P3.2和 P3.3要为低电平才能下载,你用个工具把P3.2和 P3.3接地看下能不能烧进去

网友H(2022-07-24):
以上所有楼的所有回答全是错误的。全都试过,只要选择 本次下载需要调节IRC频率 就不能成功,所有波特率都试了。芯片也换了好几个商家买,从15F102W到15F104W。全都是选了就不行,不选就能下载成功,但是频率和程序不匹配也没用

网友I:
也遇到过类似现象。试过两个方法可以正常,但不总是可行。一个是电源开关,换成双刀的,正负极都要接。另一个是,点击 下载/编程 按钮后,等三秒,再点击 停止 按钮,重复两三次,再正常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I:
还有一个,就是按下电源开关后,不要抬起,等下载完了再抬起电源按键

网友J:
无图无真相, 关键信息不讲,大家就不要猜了,估计选到死区,搂主又不会规避,还死磕,就是一直调整晶振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