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脚

楼主(2016-02-25):
请问大神,51单片机是不是最多40个脚?目前比较先进的是哪一类?谢谢

网友A:
不一定,你去www.stcmcu.com上看看,有些只有8个脚,有些44个脚

网友B:
stc去查一下

网友C:
先进的有很多,不知道什么,可以到百度。百度都有介绍的

网友D:
入门就选择DIP40(双列直插40脚)封装。可在面包板上搭接实验电路。

网友E:
基于51内核的单片机有很多,常用的STC的单片机有44个脚的,意法半导体ST的51内核的还有跟多个脚的

网友F:
先进不先进要看单片机的中断数。查资料

网友G:
根据不同的来说的,封装不一样。目前我在的河南用得最多的是宏晶科技的STC

网友H:
还有一种是48个引脚,正方形的,和CPU外形差不多

网友I:
ARM比较先进

网友J:
STM的多 144个脚的 也有  72MH的

网友K(2017-01-01):
不一定,有的用800个腿

网友L:
去官方看看手册里面的选型,根据你的需要选择。stc官方有个软件是可以帮助选型的。stm32也有的。

网友M:
要看是16位还是32位

网友N:
STC单片机不错

网友O:
理论上没有限制,实际上也有超过40脚的,如44脚的。

网友P:
不是吧,STM的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