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控制无刷电调

楼主(2016-02-26):
电调使用前要先设置最高油门和最低油门?怎么设置?

网友A:
玩小车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小车用的吗?

船模..............

网友A:
用电还是用油?

网友A:
最高油门和最低油门,如果是用油,舵机不是可用吗?

网友B:
我用的好盈电调40A的,PWM频率50HZ,先5%高电平持续两秒,开启油门,然后输入转动的占空比,我的是5%到12%之间可以转动,望采纳。

网友C:
需要驱动电路+pwm

网友D:
频率 驱动 pwm

网友E(2018-03-20):
能发一份程序吗

网友F:
用pwm输出,联系买一个l298n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G:
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H(2018-09-07):
用三个引脚  模拟输出三路PWM波  就是用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产生一个变量假如是 S     这个变量值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假设为300   每进一次中断加一次   到300后清零   从0到49让   P1.0输出高P1.2和P1.1输出低,
从99到149    P1.1输出高   P1.0和P1.2输出为低  ,  从199到249   P1.2输出高  P1.0和P1.1输出低
就这个循环   试试不行再找我

网友I:
使用PWM控制很好

网友J(2019-05-27):
产生相应的pwm波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