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基于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与制作.C(564):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

楼主(2016-02-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week;
bit w;
uchar next;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elay(u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int a,b,c; //ms=1000为1.015s
    for(a=2;a>0;a--)
for(b=46;b>0;b--)
for(c=ms;c>0;c--);
}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sbit RES = P2^1;
sbit PSB = P2^0;
sbit  sclk=P1^0;      //1302串行时钟
sbit  I_O=P1^1;      //1302数据端口
sbit  rst=P1^2;      //1302复位
sbit k1=P3^4;       //功能健
sbit k2=P3^5;       //时间加
sbit k3=P3^6;         //时间减
sbit k4=P3^7;       //确定键
#define DataPort P0        //单片机 P0<------> 液晶DB0-DB7
uchar code DayCode1[9]={0x0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uint  code DayCode2[3]={0x111,0x130,0x14e};
uchar LunarMonth,LunarDay,LunarYear;
bit c_moon;
uchar code YearCode[300]=
{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300
    0x0d,0x4A,0x4C,    //2002 303
    0x0d,0xA5,0x41,    //2003 306
    0x25,0xAA,0xB6,    //2004 309
    0x05,0x6A,0x49,    //2005 312
    0x7A,0xAd,0xBd,    //2006 315
    0x02,0x5d,0x52,    //2007 318
    0x09,0x2d,0x47,    //2008 321
    0x5C,0x95,0xBA,    //2009 324
    0x0A,0x95,0x4e,    //2010 327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复位1302***/
void reset1302()
{
sclk=0;
rst=0;
rst=1;
}
/***向1302写入1字节***/
void wrieteByte1302(uchar add)
{
uchar i;
  for(i=0;i<8;i++)
  {
   I_O=0;
   if(add&0x01)I_O=1;
   sclk=0;
   sclk=1;
   add>>=1;
  }
}
void writeClkBye(uchar add,uchar num)
{
reset1302();
wrieteByte1302(add);
wrieteByte1302(num);
}
/***1302初始化***/
void init1302()
{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e,0);     //允许写入
reset1302();
writeClkBye(0x90,0xaa);    //慢充电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0,00);    //秒初值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2,0x12);    //分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4,0x12);    // 时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6,0x04);    // 日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8,0x03);    // 月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a,0x07);    // 星期
reset1302();
writeClkBye(0x8c,0x12);    // 年
reset1302();
}
/***检测忙位***/
void Check_Busy()
{
    RS=0;
    RW=1;
    E=1;
    DataPort=0xff;
    while((DataPort&0x80)==0x80);//忙则等待
    E=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_Busy();
RS=0;
RW=0;
E=1;
DataPort=Cmd;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Check_Busy();
RS=1;
RW=0;
E=1;
DataPort=Data;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Init_ST7920()
{
   DelayMs(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Ms(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Ms(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Ms(10);
   Write_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Us2x(20);         //延时大于37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15);           //延时大于1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
/****从1302读取***/
uchar ReadByte1302()
{
uchar i;
uchar RByte;
uchar TempByte;
  RByte=0x00;
  I_O=1;
  for(i=0;i<8;i++)
  {
   sclk=1;
   sclk=0;
   TempByte=(uchar)I_O;
   TempByte<<=7;
   RByte>>=1;
   RByte|=TempByte;
  }
  return RByte;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
{
uchar num;
reset1302();
wrieteByte1302(add);
ReadByte1302();
num=ReadByte1302();
return num;
}
void LCDTestWord(bit i, uchar word)
{
if(i==0)
{
  Write_Cmd(word);               //i=0;则写入指令
}
else
{
  Write_Data(word);                //i=1;则写入数据
}
}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即写汉字***/
void LCDSendWord(uchar *p)
{
while(*p>0)
{
  Write_Data(*p);
  p++;
}
}
/***往LCD上填写 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星期以及它们的 数据***/
void DisplayYear()
{
  year=read1302(0x8d);         //从1302的0X8D处读出年数据
  LCDTestWord(0,0x81);             //写指令  在第一行第二个字符位置显示 年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0,0x82);             //写指令  第一行第三个字符位置
  LCDSendWord("年");               //显示 年  LCD DDRAM第一行地址为80-87,
          //第二行为90-97,第三行为88-8F,第四行为98-9F
}
void DisplayMonth()
{
month=read1302(0x89);          //从1302中读取月份数据
  LCDTestWord(0,0x83);               //写命令
  if(month/16!=0)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写数据
  }
  else
  {
    LCDTestWord(1,0x20);             //写数据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0,0x84);              //写指令
  LCDSendWord("月");                //显示 月
}
void DisplayDay()
{
  day=read1302(0x87);              //从1302中读取日期数据
  LCDTestWord(0,0x85);
    if(day/16!=0)
    {
   LCDTestWord(1,(day/16)+0x30);
       }
  else
     {
   LCDTestWord(1,0x20);
   }
  LCDTestWord(1,day%16+0x30);
  LCDTestWord(0,0x86);
  LCDSendWord("日");
}
void DisplayWeek()
{
  week=(read1302(0x8b))%16;      //从1302中读取星期数据
  LCDTestWord(0,0x95);
  LCDSendWord("星期");
  LCDTestWord(0,0x97);
  if(week==7)    {LCDSendWord("日");}
  if(week==6)    {LCDSendWord("六");}
  if(week==5)    {LCDSendWord("五");}
  if(week==4)    {LCDSendWord("四");}
  if(week==3)    {LCDSendWord("三");}
  if(week==2)    {LCDSendWord("二");}
  if(week==1)    {LCDSendWord("一");}  //显示星期一到星期日
}
void DisplayHour()
{
  hour=read1302(0x85);
  LCDTestWord(0,0x9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
void DisplayMin()
{
  min=read1302(0x83);
  LCDTestWord(0,0x91);
  LCDTestWord(1,0x3a);    //写入分割号 :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0x3a);    //写入分割号 :
}
void DisplaySec()
{
  sec=read1302(0x81);
  LCDTestWord(0,0x93);
  LCDTestWord(1,(sec/16)+0x30);
  LCDTestWord(1,sec%16+0x30);
}
void UpDate()
{
DisplayYear();     //显示年
DisplayMonth();    //显示月
DisplayDay();    //显示日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DisplayHour();    //显示时
DisplayMin();    //显示分
DisplaySec();    //显示秒
}
void SetTime(u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address,item;
unsigned char max,mini;
LCDTestWord(0,0x98);
LCDSendWord("设置");
if(count==5)  {LCDSendWord("秒钟      ");address=0x81; max=59;mini=0;}
if(count==4)  {LCDSendWord("分钟      ");address=0x83; max=59;mini=0;}
if(count==3)  {LCDSendWord("小时      ");address=0x85; max=23;mini=0;}
if(count==6)  {LCDSendWord("星期      ");address=0x8b; max=7;mini=1;}
if(count==2)  {LCDSendWord("日期      ");address=0x87; max=31; mini=1;}
if(count==1)  {LCDSendWord("月份      ");address=0x89; max=12;mini=1;}
if(count==0)  {LCDSendWord("年份      ");address=0x8d; max=99;mini=0;}
item=read1302(address);//读取DS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item=(item/16)*10+item%16;
if(k2==0)       //加
  item++;          //数加 1
if(k3==0)     //-减
  item--;          //数减 1
if(item>max)
  item=mini;       //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ClkBye(0x8e,0x00);
item=(item/10)*16+item%10;
writeClkBye(address-1,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302
    UpDate();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
if (k1==0)           // 设置时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k1==0&&w==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w=1;          //进入调时
   SetTime(next);   //调整
  }
  if(k1==0&&w==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next++;
   if(next>=7)   {next= 0;}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k1==0);    //等待键松开
}
if(k4==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k4==0&&w==1)
  {
   w=0;next=0;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while(k4==0);   //等待键松开
}
if (k2==0)          //加调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k2==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k2==0);       //等待键松开
}
if (k3==0)        //减调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k3==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k3==0);     //等待键松开
}
}
/***开机画面***/
void welcome()
{
     LCDTestWord(0,0x81);
  LCDSendWord("万年历设计");
     LCDTestWord(0,0x91);
  LCDSendWord("指导:…");
     LCDTestWord(0,0x89);
  LCDSendWord("制作:…");
     LCDTestWord(0,0x99);
  LCDSendWord("阳光总在风雨后");
}
bit GetMoonDay(uchar LunarMonth,uint TableAddr)
{
  uchar temp;
    switch (LunarMonth)                       //LunarMonth指向农历月份
   {
        case 1: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8;   //1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3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2: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4;   //2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2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3: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2;   //3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1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4: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1;    //1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0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5: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80;  //5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7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6: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40;  //6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6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7: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20;  //7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5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8: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10;  //8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4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9: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8;  //9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3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10: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4;  //10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2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11: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2;  //11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1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12: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1;  //12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0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13:
     {
      temp=YearCode[TableAddr+2]&0x80;  //13月,对应第三字节的BIT7位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
}
void Conversion(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P;//temp3,temp4分别表示春节距元旦的天数
    uint temp4,TableAddr;     //公历日离元旦的天数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高位
    temp2=year%16;              //低位
    year=temp1*10+temp2;        //把 年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temp1=month/16;             //月份 高位
    temp2=month%16;             //月份 低位
    month=temp1*10+temp2;       //把 月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temp1=day/16;               //日期 高位
    temp2=day%16;               //日期 低位
    day=temp1*10+temp2;         //把 日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TableAddr=year*0x03;         //定位数据表地址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20");
    temp1=YearCode[TableAddr+2]&0x60;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6-5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
    temp1=_cror_(temp1,5);                  //循环右移5位,得到 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2=YearCode[Table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4-0表示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if(temp1==0x01)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temp3=temp2-1;                      //假如春节在公历1月,则元旦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1 天
    else
        temp3=temp2+0x1f-1;                 //假如春节在公历2月,则无旦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0x1f-1 天
    if (month<10)
        temp4=DayCode1[month-1]+day-1;      //0到8月某日距元旦的天数
    else
        temp4=DayCode2[month-10]+day-1;     //9月开始的某一天距元旦的天数
    if ((month>0x02)&&(year%0x0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计算机出公历日距元旦的天数和春节距元旦的天数,则是为了比较公历日是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如果temp3>temp4  则 公历日在春节之前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
        temp4-=temp3;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后  所以为temp4-temp3
        month=0x01;
        MonthP=0x01;                        //LunarMonth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LunarMonth指向首月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0
     {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1
     {temp1=0x1e;}                       //大月30天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年份数据表中第1字节BIT7-4为闰月,为0则这年无闰月,如为1,表示有闰月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BIT3-0表示阴历1到4月的大小 1为大 0 为小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前  所以为temp3-temp4
        if (year==0x00){year=0x63;}
        else year-=1;
        TableAddr-=0x03;
        month=0x0c;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格式第一字节BIT7-4位表示闰月月份,为0,则无闰月,BIT3-0对应阴历第1-4月的大小,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MonthP=0x0c;
        else MonthP=0x0d; //
        /* Month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1;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LunarYear=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LunarMonth=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LunarDay=temp1|temp2;
}
void Displaynongli()
{
  uchar LunarYearD,ReYear;
  Conversion(year,month,day);
  LCDTestWord(0,0x88);                     //显示在LCD的0X94位置上
  LCDSendWord("农历");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十位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个位
  LCDSendWord("月");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十位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个位
  LunarYearD=(LunarYear/16)*10+LunarYear%16;        //农历年转换成10进制数
  ReYear=LunarYearD%12;                             //农历年模12,取余运算
  switch(ReYear)
  {
  case 0: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龙年");break;   //余0即整除 农历 龙年
  case 1: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蛇年");break;   //蛇年
  case 2: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马年");break;
  case 3: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羊年");break;
  case 4: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猴年");break;
  case 5: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鸡年");break;
  case 6: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狗年");break;
  case 7: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猪年");break;
  case 8: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鼠年");break;
  case 9: 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牛年");break;
  case 10: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虎年");break;
  case 11:LCDTestWord(0,0x8e);LCDSendWord("兔年");break;
}
}
/***主程序***/
main()
{
k1=1;
k2=1;
k3=1;
k4=1;
Init_ST7920();
welcome();
delay(3000);
init1302();
Init_ST7920();
while(1)
{
   DisplayYear();         //显示年
   DisplayMonth();          //显示月
   DisplayDay();      //显示日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DisplayHour();      //显示时
   DisplayMin();      //显示分
   DisplaySec();      //显示秒
   Displaynongli();         //显示农历
   keyscan();               //键盘扫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