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有问题吗为何打不开P1^0

楼主(2016-02-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yc()
void main()
{
    P1=0x00;
/*        uchat x,y;
        for(x=7;x>0;x--)
        {

        }*/

}

网友A:
首先,void yc()还没完整,你可以先去掉,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P1=0x00;   //看外电路试0xff
/*        uchar x,y;
        for(x=7;x>0;x--)
        {

        }*/
while(1);

}

网友C:
樓上的正解,還是看看外圍電路試一下

网友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或者是
while(1)
{
  P1=0X00;
}

网友E:
程序不完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