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三重循环为什么不退跳出?求指点~

楼主(2016-02-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yc.h"
#include "fw.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x=P2^0;
sbit wx=P2^1;
uchar smg[10]={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f};
uchar c,a,b;
void main()
{

                        DU=0;
            WE=0;
            EN=0;
                         dx=1;
                         P0=0x3f;
                         dx=0;
                         wx=1;
                         P0=0x00;
                         wx=0;
                        for(c=2;c>0;c--)
                 {
                                      P1=0xfe;
                                    for(a=7;a>0;a--)
                                        {
                                                 P1=_crol_(P1,1);
                                                yc(5);
                                        }

                                        for(a=7;a>0;a--)
                                        {
                                                 P1=_cror_(P1,1);
                                                yc(5);
                                }

                   }          //到这里就不会跳出
                           dx=1;
                         P0=0x6;
                         dx=0;
                         wx=1;
                         P0=0x00;
                         wx=0;

}

楼主:
发现问题了 原来后面没加延迟 数码管 0 变成1马上又0所以看不出 有变化 ,现在又个问题,这样可以前面For循环跳出一次数码管改变一个数字呢

网友A(2017-01-02):
你这个是三重for循环吗?不是一个for循环里面包含两个for循环吗?也就是双重for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