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光实验 atmega128 怎么消除芯片原先的记录

楼主(2016-02-26):
这是原先我用atmel studio写的代码#define F_CPU 147456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DDRA=0X01;
    while(1)
    {PORTA=0X01;
                _delay_ms(1000);
                PORTA=0x00;
                _delay_ms(1000);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return 0;
}

后来我把PORTA 改成PORTB   下载到板子里   但是 A端口的第一位还是有信号输出,B端口灯光很暗

网友A:
光改PORTA还不行,还要把DDRA也还成DDRB

网友B:
DDRA是什么意思,能给我讲一下吗?本人刚开始学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A是什么意思,能给我讲一下吗?本人刚开始学单片机

用来设置端口的工作方式   是输出还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