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无数据线的情况下,哪些可以两者之间相互发送数据,并在其中一个设备中可以存储

楼主(2016-02-27):
有在无数据线的情况下,哪些可以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发送数据,并在其中一个设备中可以存储下来的,当用到的那些数据的时候再调用出来!如果对其中的信息进行验证,体现出效果来,又怎么弄??

网友A:
串口转wifi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B:
需要串口转WIFI设备,另外需要一台服务器,还需要自己定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转wifi模块可以实现

还有就是假如在用手机找书的情况下,首先用手机蓝牙将信号发送到带有蓝牙和无线模块的单片机时 。然后这个无线模块又和与书架放在一起的单片机上的无线模块进行信息交流,那么可以实现找到某些书的目的吗?当然和书架放在一起的单片机里有关于那些书的信息!我就是感觉少了点啥!!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串口转WIFI设备,另外需要一台服务器,还需要自己定义协议

谢谢啦,这个还是很高深的样子!!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