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灯的一个小电路!

楼主:
求救大神,为什么同样一段程序在这两个电路图中一个可以运行(黄灯可以流动),一个不可以(绿灯不流动)。

网友A(2016-02-28):
图2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B:
1.P0口是开漏输出  需要上拉电阻
2.同一楼说的  LED上面需要限流

网友C:
肯定是代码不一样了

网友D:
第二个仿真图led没有加电阻,图2也不用调用锁存器

网友D: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main() {         unsigned char LED;          LED = 0xfe;          //0xfe = 1111 1110           while (1)         {              P0 = LED;                  Delay10ms(50);                  LED = LED << 1;    //循环右移1位,点亮下一个LED "<<"为左移位                   if (P0 == 0x00)        //当它全灭的时候,重新赋值                  {                          LED = 0xfe;          // 0xfe = 1111 1110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nclude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 ...

辛苦兄弟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