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布线问题

楼主(2016-02-28):
刚装的AD16,发现在布线过程中不能放置过孔了,就是在布线状态下P+V不起作用了,但在空闲状态下是可以得,以前的版本是可以的,这是版本问题还是哪边需要设置?

网友A:
AD16都出来了~~

网友B:
用那么新的干什么? 现在外面公司基本上用不到那么高的,一般用到AD10

网友C(2016-04-05):
按小键盘*,布线的时候放置过孔。

网友D:
按2就出来过孔了,然后再按一下L切换层,我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