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子函数调用

楼主(2016-02-28):
我用C语言编程,怎么通过按键调用不同的子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
设置不同的键值,然后用中断去做!

网友B:
先判断按键,然后调用相应的子程序。

网友C:
if(key==0)
{
   delay();
   if(key==0)
   {
      子程序;
   }
}

网友D:
扫描按键状态,switch case 按键对应函数即可。

网友E:
你用的是矩阵键盘还是独立键盘,矩阵键盘的话可以通过对每个键编号,然后在主函数里通过if else语句调用;如果是独立键盘的话可以用中断,也可以直接用,直接判断你要用的按键是否闭合,然后调用函数即可。望采纳

网友F:
循环判断按键状态,按下后调到相应的子程序去。

网友G:
switch ,设定好每一项要完成的功能,进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