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多功能切换怎么做?

楼主(2016-02-28):
我想做个智能小车,通过按键调用不同的功能怎么做?

网友A:
得到按键的值后通过switch语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B:
就这样就可以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a++;
                                if(a==2)
                                a=0;
                        }
                        while(!key);
                }
                switch(a)
                {
                        case 0:xianshi();break;
                        case 1:xianshi2();break;
                }

         }

网友C:
纯手工打造,51单片机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
http://www.51hei.com/bbs/dpj-28880-1.html

网友D:
如果按键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判断按下按键的长短或者按下的次数来判断

网友E:
用按键的时间长短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