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执行???

楼主(2016-02-29):
我有一个4位的数码管显示,我p0输出段选,p1输出位选,k1=p2.0接一按键用来改变显示的数字0-9,k2=p2.1接一按键用来改变位选的位置,意思就是按下k1,假设现在位置在个位上,个位可以0-9.变化。
按一次k2,则位置变为十位在按k1,十位可以0-9变化,以此类推。。。我设置的数据装在一个临时变量中好用这个变量来改变另一个参数!!!我单片机是89s51,请教。。。用C语言编写!!!谢谢 学习中比如:我在数码分屏显示中P-2屏中输入100,同时控制电机转100圈,P-1屏用来显示现在转的圈数

网友A:
设置一个变量a,当k2按下时a+1.这不就行啦

网友B:
有点复杂,如果用液晶屏显示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