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 ^= 0x01

楼主(2016-03-01):
请教大神,p0 ^= 0x01程序中表达的的效果!

网友A:
P0 = P0^0x01, "^"为按位异或运算符

网友B:
其实就是反转的作用,假如P0最后一位是1,那么最后结果的最后一位是0;假如是0,那么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反转的作用,假如P0最后一位是1,那么最后结果的最后一位是0;假如是0,那么就是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