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嵌入式与安卓的嵌入式

楼主(2016-03-02):
  单片机的嵌入式与安卓的嵌入式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单片机的嵌入式与安卓的嵌入式 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要问什么,只是安卓指的是系统,单片机是硬件平台。

网友B:
两个的出处不同,安卓出自Processing,是上位机程序的衍生物,而单片机的嵌入式,是硬件平台,一个是上位机软件,一个是硬件平台,没有什么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的出处不同,安卓出自Processing,是上位机程序的衍生物,而单片机的嵌入式,是硬件平台,一个是上位机 ...

谢谢 到了arm9属于 软硬件平台的综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嵌入式与安卓的嵌入式 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要问什么,只是安卓指的是系统,单片机是硬件平台。

学到深入的嵌入式关联上了软件的操作系统 那叫什么类型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