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问题求教

楼主(2016-03-02):
我想实现51单片机与电脑通信,别人给了一张图如下,这个图中的RXD和TXD是51单片机口的P3.0和P3.1口吗,要想和电脑通信,还需要RS232那个是怎么回事呢,还需要再外加什么电平转换器吗?不加可以实现通信吗?

网友A:
图中的RXD和TXD是51单片机口的P3.0和P3.1口相连的
51单片机为TTL电平:高 +5V      低 0V
RS232电平(计算机串口):高 -12V     低+12V
所以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进行串口通讯时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max232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图中的RXD和TXD是51单片机口的P3.0和P3.1口相连的,有现成的ch340,买回来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这只是下载线的图,单片机与电脑通讯最简单用485

网友D:
232本来就是电平转换,不需要在外加电平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RXD和TXD是51单片机口的P3.0和P3.1口相连的
51单片机为TTL电平:高 +5V      低 0V
RS232电平(计算 ...

请问,如你所说,我要实现通信,那么还需要加一个MAX232芯片,但是MAX232芯片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图所示的RXD和TXD就是单片机接口了,我是新人,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本来就是电平转换,不需要在外加电平转换了

你好,那么也就是我用了CH340T实现了USB转串口的功能,要想实现电脑与单片机通信还需要外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例如MAX232,是吗?那请问这个MAX232应该怎么加在电路上呢?因为上面有人说图上的RXD和TXD就是接在单片机P3.0口和单片机P3.1口。要想转换电平,应该要把芯片接在这两个脚上吧,这个怎么加上去呢?

网友E:
USB口用CH340T芯片的TXD与51的RXD,CH340T的RXD与51的TXD连接就行,没必要再用串口MAX232芯片。也就是说51单片机与电脑通信要选择什么端口,就用什么端口芯片。

网友F:
你用ch340  是串口转的USB  而是用usb 模拟的串口通信  而你使用 max232 使用的端口和你用ch340 通信端口不一样    你用max232 的话 需要接串口 座子 就像你链接台式主机显示器 那种9针座子  不过简单的通信 就用得到3跟  供电 收发  你要是不想用那个座子 直接从232 管脚引线 接到9针 的2  3  5管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么也就是我用了CH340T实现了USB转串口的功能,要想实现电脑与单片机通信还需要外加一个电平转换 ...

你想通信  就用usb 转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想通信  就用usb 转串口就可以了

那点降压 注意是用电脑电压降压给 max232 供电  如果你不使用降压 就用单片机那边的电压 供电 就可以 通信了  但是你需要知道  需要共地

网友G:
无需max232  但电脑中要有CH340T的驱动程序

网友H(2018-04-03):
51单片机的P3.0和P3.1接了其他和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的模块后就不能下载程序  把接的线拔了又可以   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