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从开发板转移到万用板出现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03):
有没有注意到,有的I/O口需要外接电阻,因为实验板已经接了,所以在面包板上面需要单独接,否则和实验板的效果会不同。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也真是的,图都不发出来怎么解答

网友C:
如果使用p0口需加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