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门,可是菜鸟不会用舵机

楼主(2016-03-02):
最近在做一个门禁装置,想实现当人一靠近,单片机就控制舵机,让舵机转动把门打开,延时一段时间后舵机自动反转复位把门关上。写了好久舵机的程序,都不能实现舵机自动复位。各位大神可以给我看看源程序么

网友A:
舵机很简单啊,就是pwm,注意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过的舵机有2种,1种是方向舵机,只要控制输出的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舵机的方向,方向与占空比成正比关系;另1种是减速舵机,类似于减速电机,控制PWM的占空比可以控制速度,控制通断时间可以控制运行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舵机有2种,1种是方向舵机,只要控制输出的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舵机的方向,方向与占空比成正比 ...

我手头上的是方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很简单啊,就是pwm,注意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就可以了

可是我不会反转,

网友B:
方向舵机的正反转都是自动控制的,只与你输出的PWM的占空比有关,比如占空比为20%输出为60°,输出占空比为80%,输出为120℃,当你的输出占空比在20%和80%之间变化时,舵机会跟随变化,不用人为去管理舵机的正反转

网友C:
坐等,看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