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天气显示功能的客房报价显示屏 设计 我是新手,哪位大师能告诉我一下,从哪入手吗?

楼主:
带天气显示功能的客房报价显示屏实在无从下手, 谁能帮助我一下下,  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网友A(2016-03-03):
你这个项目可以分几个模块来做:比如时间显示模块、报价显示、温湿度天气检测显示、红外遥控模块》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做,慢慢来

网友A:
你这个项目可以分几个模块来做:比如时间显示模块、报价显示、温湿度天气检测显示、红外遥控模块。。。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做,边做边检测。

网友B:
其实,我倒觉得应该通过 PC+ LED点阵屏来显示。这样比较符合宾馆酒店的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倒觉得应该通过 PC+ LED点阵屏来显示。这样比较符合宾馆酒店的需要。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符合这个的案例能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项目可以分几个模块来做:比如时间显示模块、报价显示、温湿度天气检测显示、红外遥控模块。。。一个 ...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怎么集中控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倒觉得应该通过 PC+ LED点阵屏来显示。这样比较符合宾馆酒店的需要。

麻烦你 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案例能给我参考一下吗?我实在不太会,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会模块化编程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模块化编程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我是一个纯新手,重来都没有自己做过  真的是无从下手。头一次尝试,求大师指点一下下。

网友D:
是毕业设计吧,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点阵屏啊,大街上那些滚动的LED屏幕,都可以有有这功能,只不过屏幕大小不一样而已,装一个34千块吧,如果是毕业设计,只适合做仿真不适合做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毕业设计吧,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点阵屏啊,大街上那些滚动的LED屏幕,都可以有有这功能,只不过屏幕大小不 ...

是,只做仿真。那请问一下高手, 从哪可以找到一些案例,让我参考参考。十分感谢  谢谢

网友E:
毕设的话 可以做简单点  BS18b20 采集温度 然后来个液晶12864显示就可以了   要做遥控的画 就 wifi  蓝牙  红外 选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毕设的话 可以做简单点  BS18b20 采集温度 然后来个液晶12864显示就可以了   要做遥控的画 就 wifi  蓝牙   ...

我在学校时没怎么认真学,现在一头雾水, 有么有什么案例 方法借我快速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F(2017-02-24):
兄弟,我也抽到这个设计了,也不会能加个好友 我们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一下吗,扣二八三八六九八九六

网友F:
求博主帮忙

网友G:
你的天气情况是用电脑传送到显示屏? 温度用DS18B20,但天气的如 :雪/雾/雨就与网络的天气传送吧.其它好办.不知你怎样规划?

网友H:
①红外遥控、DS18B20测温、DS1302实时时钟,以上三个网上有现成的程序,最好是搜开发板光盘资料;②某宝上的雨滴模块,肯定会提供源程序;③测风力,容易想到的就是转化,比如风速--->叶片钻速--->风力级数的转化;④显示,LCD2004应该满足要求。把各个功能作为一个模块,分别调试,调通了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