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STM32开发板短路帽介绍

楼主(2016-03-03):
一、简述

这篇文章描述了《老顽童STM32F103VET6 V1.0》开发板上所有短路帽的说明。

短路帽的作用:用来连接外围模块的引脚单片机引脚。把短路帽拆除后,单片机引脚不与任何一个模块连接,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你学习完开发板上的外围模块以后,还可以学习其他的电子模块,而不受原电路板上外围模块的影响。

二、详述

1. BOOT选择引脚

BOOT0是单片机上的第94引脚。

BOOT1是单片机上的第37引脚,除了作为BOOT1,还可以作为PB2引脚使用。

上图是BOOT0与BOOT1引脚的开发板的电路图。

上图,是BOOT0引脚和BOOT1引脚在开发板上的选择端口。

左边BOOT1,短路帽插到下边,就是将BOOT1与GND连接,就是设置BOOT1为低电平,插到上边,就是将BOOT1与3.3V连接,就是设置BOOT1为高电平。

右边BOOT0,短路帽插到下边,就是将BOOT0与GND连接,就是设置BOOT0为低电平,插到上边,就是将BOOT0与3.3V连接,就是设置BOOT0为高电平。

BOOT引脚,是用来选择程序在哪启动。

其实,你看了上表中的说明,也看不懂什么意思,有木有说中?

咱们来个通俗的讲解吧,上面说的“用户闪存存储器”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放程序的地方”。上表第一行的意思就是:不管BOOT1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当BOOT0为低电平的时候,上电后,就会运行我们下载到单片机中的程序。我们的单片机作为产品用的时候,都是这种配置模式,这个不难理解吧?也就是说,当你想让单片机一上电,就运行单片机中的程序,需要再上电之前,就把BOOT0引脚接地,BOOT1引脚无所谓高低,这也是为什么BOOT1引脚还可以作为其它复用功能的原因。

再来看第二行的配置,BOOT1引脚设置为低电平,BOOT0引脚设置为高电平,上电后,单片机不会运行单片机中的程序,而是等待我们用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进去。

第三行的配置,我们一般不用,作为初学者,不用管这种方式,只需要知道,这样配置的话,既不会运行单片机中的程序,又不能通过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反正你有开发板了,你可以试一下。

你的疑问:开发板上,默认的短路帽配置是BOOT0和BOOT1都是低电平,也就是配置成了表中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一上电就默认运行单片机中的程序,那为什么还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答:这是因为在串口下载程序时,开发板上的CH340这个芯片上的RTS引脚可以控制BOOT0引脚变高变低。

2. 红外接收和红外发射

上图是开发板的红外通信电路图。

IR是PB0,即PB0控制红外接收。
IE是PB1,即PB1控制红外发射。

上图是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在开发板上的实物。图中,标有B0和B1这端是单片机的引脚,另一端是外围模块的引脚。

摘掉B0的短路帽,就不能进行红外接收了。
摘掉B1的短路帽,就不能进行红外发射了。
如果摘掉B0的短路帽,而不摘掉B1的短路帽,不能进行红外接收,但是可以进行红外发射。
如果摘掉B1的短路帽,而不摘掉B0的短路帽,不能进行红外发射,但是可以进行红外接收。
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是两组互不干涉的电路。

如果B0和B1的短路帽都没有摘掉,就可以发射出红外信号后,用红外接收管接收到发出去的信号被单片机得到。

3. W25Q16芯片

短路帽标有A4 A5 A6 A7的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4. RS485接口

标有A1 A2 A3一端的引脚,是单片机的引脚。

5. 蜂鸣器

PD6控制蜂鸣器,标有D6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6. CAN通信

CAN模块是用PB8和PB9控制收发,标有B8和B9一端的引脚,是单片机的引脚。

7. AT24C02芯片

PB6和PB7控制芯片,标有B6和B7的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8. CH340芯片

BT0是BOOT0,RST是RESET,标有BT0 RST A9 A10的这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9. 发光二极管

PB5和PD12控制LED。标有B5和D12这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10. RS232通信端口

标有B10和B11这一端,是单片机的引脚。

以上就是关于开发板上所有短路帽的介绍。

关于开发板的所有资料,可以去《瑞生网》下载。

网友A(2024-01-10):
这个开发板的资料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