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STM32开发板电源部分

楼主(2016-03-03):
以下是对《老顽童STM32F103VET6 V1.0开发板》电源部分的文字介绍。

开发板采用5V供电。

供电方式:
  • 电脑USB口供电,因为电脑USB口可以输出5V。
  • 安卓手机充电器,因为安卓手机充电器可以输出5V。

供电口:MINI-USB口

以上两个口都可以供电,区别是:插到上边的口,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下边的口是单片机的USB口。如果只是供电,插哪个都行,如果需要下载程序,插到上边那个口。

电源开关:

按下去,打开电源;弹上来,关闭电源。

电源部分电路图:

图中,VUSB就是从USB口过来的。如下图所示:

电源输出口:

5V输出,实际上就是从USB口输入的5V经过了一个500mA的保险丝。3.3V输出,实际上就是通过AMS1117把5V转换成的3.3V输出。

输出电流最大500mA,这是由那个500mA的保险丝决定的。

(有些人问我,可不可以从这个5V输出口供电?答案是可以,你只要保证你的输入电压最好在5V左右,不要相差太多即可。)

可能出现的问题:

电源灯不亮

正常情况下,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会亮,如果不亮的话,首先看USB口的5个引脚是否和电路板焊接好,肉眼就看出来了。

如果焊接好的话,再看那个500mA的保险丝两端是否通。

如果通的话,再看电源开关是否有问题,从原理图中看到,按下开关后,电源开关的2和3通,4和5通。就是下图中画圆圈的两个脚通。

以上3处都没有问题,那只能是电源指示灯有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量一下开发板上的5V和3.3V输出是否正常。

了解以上硬件知识,对开发板会更加的熟悉,学单片机绝不仅仅是学怎么编写程序。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科技老顽童。

网友A(2019-01-08):
非常不错 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了额

网友B:
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