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教程-求均值

楼主(2016-03-03):
Hi,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一种求均值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传感器,它们所产生的数值之间,有可能不连贯,或者说具有跳跃性,但我们又不想被某些“不和谐”的数值所干扰,所以我们就需要取之前的一小撮数,通过计算均值的方式,对数值进行处理。
好!简单说明之后,让我们看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吧。
图片来源:Arduino电路连接
具体包括:
  • Arduino UNO电路板(1块)
  • 旋转电位计(1个)
  • 面包板(1块)
  • 面包线(若干)
上面的配件,我们之前都已经见过,不用再多说什么。
软件方面Arduino官方提供的IDE
图片来源:Arduino电路连接
电路的连接非常的简单,不多讲。
下面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添加几行代码首先,新建一个项目窗口。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
向其中添加几行代码:

// 定义读取数值的数目,
// 初始化为 10
const int numReadings = 10;
// 定义存储读入数值的数组
int readings[numReadings];
// 定义指示数组数值的索引
int readIndex = 0;
// 定义存储数组数值的总数
int total = 0;
// 定义数组数值的平均数
int average = 0;
// 定义旋转电位计的模拟信号输入针脚
int inputPin = A0;
// 对Arduino电路板或相关状态进行初始化方法
void setup() {
  // 开启串行通信,并设置其频率为9600。
  //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此数值一般都为9600。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存储读入数值的数组,
  // 讲每个数值设置为 0 。
  for (int thisReading = 0; thisReading < numReadings; thisReading++) {
    readings[thisReading] = 0;
  }
}
// 系统调用,无限循环方法
void loop() {
  // 总值中,减去数组的最后一个数值
  total = total - readings[readIndex];
  // 读入当前旋转电位计的数值,
  // 并将其存储到数组的最后一位。
  readings[readIndex] = analogRead(inputPin);
  // 将最新读入的数值加入到总值中
  total = total + readings[readIndex];
  // 将数组指示索引值加1
  readIndex = readIndex + 1;
  // 判断数组指示索引是否超出数组范围,
  // 如果是,将数组指示索引重置为0
  if (readIndex >= numReadings) {
    readIndex = 0;
  }
  // 计算平均值
  average = total / numReadings;
  // 将最终计算的平均值输出到串行调试窗口。
  Serial.println(average);
  // 延迟一毫秒,
  // 进入下一个循环。
  delay(1);
}

输入完毕!上面的代码里,没有新方法,也没有复杂的数据结构,只有一个数组而已。用到的算法也是蛮简单,每次循环的时候,减去数组最后的一个数值,随后将从旋转电位计新读入的数值存入其中,然后计算总值以及最终的平均值,每次只修改数组的最后一个数值,并计算平均值。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的文件编辑菜单选项
点击上图中,最右侧放大镜图标的按钮,打开串口调试窗口,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片来源:Arduino串口调试窗口
总结通过这次学习,我们了解了如何对读取到的数值进行平均化,去掉当中偏大或偏小的数值。这是一种防止数值跳变的好方法。
下期预告我们已经学习了二十个星期,接下来,休息,休息一下!

网友A(2017-03-27):
必须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B(2017-04-28):
很好,简单易用

网友C(2018-05-04):
总值中,减去数组的最后一个数值为什么呢?

网友D:
哇 谢谢楼主 初学者的福利啊

网友E(2022-10-27):
楼主写的真好,赞一个,专门登录论坛账号来赞美楼主,代码以修改到自己的程序了,相当经典而且写的通俗易懂!

网友B(2023-02-02):
滑动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