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问题

楼主(2016-03-03):
#include <REG51.h>
/*11.0592晶振*/
#define m15_19    14000               //15.19mS
#define m8_68                  8000              //8.68mS
#define m1_57                  1450               //1.57mS
#define m_75                 700              //0.75mS
#define m3_25                   3000       //3.25mS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char f;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void VS838_INT1_SET()
{
        IT1=1;
        //当IT1=0时,为电平触发方式
        //当IT1=1时,为边沿触发方式(下降沿有效)
        EX1=1;

        TM0D=0;//16位定时器
        TH0=0;
        TL0=0;
        TR0=1;//中断启动停止位

        EA=1;
}

//外部中断解码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2
{
        Tc=TH0*256+TL0;
        TH0=0;
        TL0=0;

        if (Tc>m_68 &&Tc<m15_19)
        {
                m=0;
                f=1;
                return;
        }
        if(f==1)
        {
                if(Tc>m1_57&&Tc<m3_25)
                {
                        Im[m/8]=Im[m/8]>>1|0x80;
                        m++;
                }

                if(Tc>m_75&&Tc<m1_57)
                {
                        Im[m/8]=Im[m/8]>>1;
                        m++;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
                                Irok=0;
                        }
                }
        }

}

void main()
{
        IT1=1;
        //当IT1=0时,为电平触发方式
        //当IT1=1时,为边沿触发方式(下降沿有效)
        EX1=1;

        TM0D=0;//16位定时器
        TH0=0;
        TL0=0;
        TR0=1;//中断启动停止位

        EA=1;

        while(1)
        {
                if (Irok==1)
                {
                        show[1]=Im[2] &0x0f;
                        show[0]=Im[2]>>4;
                        Irok=0;

                }
        }

}

虽然还没写完   但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会显示这两行: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   前缺少  “;”  ?

网友A:
提示编写不符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编写不符合规范。

请问 可以怎么改呢?

网友B: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加等号,赋初值

网友C:
第一要加功能说明,第二每条程序要加注说明,别人才能花最少的时间看懂,才能帮到你。

网友D:
回帖奖励 +2

加等号,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加等号,赋初值

谢谢   已解决

网友E:
这程序排版不好